MWC遇到问题了,求大神们指导。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2015-01-06):
主控是:mega2560,传感器是hmc5883L+mpu6050+ms5611。传感器在程序里启用的GY-86( #define GY_86           // Chinese 10 DOF with  MPU6050 HMC5883L MS5611, LLC).烧进飞控后连接GUI,发现不论飞控板动与不动MAG对应的参数曲线都没有变化,一直没找到原因。求各位大神指导一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GUI界面参数选择如下:

不动飞控时的截图,MAG曲线无变化(直线,全部为零)

随意晃动飞控时的截图,MAG曲线仍无变化(直线,全部为零)

对于给位大神的指导,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好像还没连接收机吗?
上面的校正要点击,
有iic错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没连接收机吗?
上面的校正要点击,
有iic错误哦。。

是要连上接收机才能有MAG曲线吗?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连上接收机才能有MAG曲线吗?非常非常感谢

MWC也是要校罗盘,好像有30秒要转转,
你的指向都是-6度,是有点问题了。。。

网友B:
我的mwc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果断换apm了。

网友:
选043的那个就好了

网友C:
选这个试试
   #define FREEIMUv043     // same as FREEIMUv04 with final MPU6050 (with the right ACC 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也是要校罗盘,好像有30秒要转转,
你的指向都是-6度,是有点问题了。。。

恩恩,做过,在三个轴的平面分别旋转360°以上。那个-6度是 在程序里补偿的我们这边的磁偏角。
刚才已经接好遥控接收了,遥控器也打开了。MAG还是没有曲线。观察发现cytle time不是一直增加的,而是围绕着某个值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wc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果断换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这个试试
   #define FREEIMUv043     // same as FREEIMUv04 with final MPU6050 (with the right  ...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A:
你这个是高配MWC,选10DOF不会有错的,以前玩过,
不过没出现这种问题。。。也重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高配MWC,选10DOF不会有错的,以前玩过,
不过没出现这种问题。。。也重置了吗?

现在飞控上的指示灯,用FTDI链接电脑后,黄灯会闪2次,紧接着黄灯、蓝灯同时快闪一下,大约3秒后黄、蓝灯同时亮大约1秒然后同时闪5秒左右然后就熄灭了。如果拔掉传感器模块黄、蓝灯会一直闪,重新插上后仍然会继续闪。
当传感器模块偏向超过25°时,黄、蓝灯会同时闪,低于25°便不闪了。
麻烦您帮忙看看指示灯正常吗?非常感谢!

现在最大的可能是不是出在HMC5883L模块上啊?

网友D:
你试试刷2.2的版本。你会发现mag又神奇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刷2.2的版本。你会发现mag又神奇的好了。

求2.2版本的固件

网友:
百度上有,那个code.google还没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飞控上的指示灯,用FTDI链接电脑后,黄灯会闪2次,紧接着黄灯、蓝灯同时快闪一下,大约3秒后黄、蓝灯 ...

不是集成的MWC啊,那要折腾了哎。。
建议上官网去了解哦。。http://www.multiwii.com/wiki/index.php?title=Controller_boards

网友:
选041组合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集成的MWC啊,那要折腾了哎。。
建议上官网去了解哦。。http://www.multiwii.com/wiki/index.php?ti ...

恩恩,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不用客气,现在不爱折腾这玩意了,
手上有闲置全套的,你要有兴趣乐于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客气,现在不爱折腾这玩意了,
手上有闲置全套的,你要有兴趣乐于送你。。

哇哇,那真是太感谢了,
我的QQ:719421161
已经论坛申请加您好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哇,那真是太感谢了,
我的QQ:719421161
已经论坛申请加您好友了

是高配SE板带GPS/蓝牙刷了四轴,下午拆机帮你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高配SE板带GPS/蓝牙刷了四轴,下午拆机帮你发去。

的确是高配了,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E:
其实可以试试单独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试试单独选传感器。。。

等晚上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高配了,非常非常感谢

FTDI接线要按照板上的标注,接USB要拔掉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接线要按照板上的标注,接USB要拔掉蓝牙模块。

恩恩,记下了。
李哥,传感器模块我单独选择了HMC5883,现在晃动传感器模块时MAG的ROLL、PITCH曲线有变化;YAW曲线无变化,
但是GPS位置只是旋转变化的箭头仍然不动,现在是不是可以排除HMC5883虚焊的问题了。

网友A:
磁阻是好的,gps还没协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可以试试单独选传感器。。。

传感器模块我单独选择了HMC5883,现在晃动传感器模块时MAG的ROLL、PITCH曲线有变化;YAW曲线无变化,
但是GPS位置只是旋转变化的箭头仍然不动,现在是不是可以排除HMC5883虚焊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阻是好的,gps还没协议上。

李哥,您送我的飞控套装也已经收到,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哥,您送我的飞控套装也已经收到,再次表示感谢!

那我明白了,这是标准SE,急着拆机都没弄清楚,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李哥,您送我的飞控套装也已经收到,再次表示感谢!

原来高配的gps电池掉了,换过飞控现在想起来了。
所以要选hk_multiwii_se_v2才对,也是328P.

网友A:
我还有最早的arduno+传感,lite版本勒
里面刷好的就是这个。
MWC对机架/电调反应比较挑,不然PID是默认可以了。
再去下个手机app,很方便了。
也有pp的教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最早的arduno+传感,lite版本勒,
里面刷好的就是这个。
MWC对机架/电调反应比较挑,不然P ...

哇塞,您是真正的MWC迷啊
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2年多前就只有这些东西啊,爱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年多前就只有这些东西啊,爱折腾而已。

,折腾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年多前就只有这些东西啊,爱折腾而已。

李哥,我自己的那套MWC现在挨个传感器组(含有MPU6050、hmc5883l、ms5611)程序测试后,找到一个传感器组烧尽飞控后,链接GUI发现:                                                     MPU6050、hmc5883l数据正常采集并且能校准,但是MS5611有数据,就是曲线不动,而且有很多I2C错误。
再麻烦您给点指导一下大约是什么问题呗,是不是传感器模块的供电不足造成的啊?非常感谢。

2、您送我的MWC飞控GPS导航板上有一端有两个杜邦线接口,有一个接到飞控上了,还有一个空着,不知道没接的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那是给导航版给声纳折腾用的,
完全不需要理会。

网友A:
arduno MWC 有无尽的折腾,建议不要浪费时间除错(应该跟选板指令有关),
iic 用手碰到端子也会出现,是有线路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no MWC 有无尽的折腾,建议不要浪费时间除错(应该跟选板指令有关),
iic 用手碰到端子也会出现,是有 ...

恩恩,明白了。我在调调试试。再不行的话就去改程序希望能解决。

网友F:
插一下~~
求问一下,我也是MWC飞控,自己用mega2560做的,
推油门到固定一点,有一斜对角的电机转速越来越快,另一对越来越慢,是不是因为遥控的横滚Roll中立点没有校准好,我校准在了1497-1498还是这样,遥控是天地飞6A,3D模式

不知道怎么解决呢。。这样怪吓人,没敢上桨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插一下~~
求问一下,我也是MWC飞控,自己用mega2560做的,
推油门到固定一点,有一斜对角的电机转速越来 ...

在地上看这样不准,飞控离地就会开始计算自稳,所以要上桨试飞才知道,怕就先用手抓小油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地上看这样不准,飞控离地就会开始计算自稳,所以要上桨试飞才知道,怕就先用手抓小油门。

昨天大概试飞了一下,飞起来大概三米到五米的时候就开始剧烈抖动,然后炸鸡了,不过不大严重,求问是因为P过大的缘故么

网友A:
什么机架啊?P大才会剧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昨天大概试飞了一下,飞起来大概三米到五米的时候就开始剧烈抖动,然后炸鸡了,不过不大严重,求问是因为 ...

可以看看早期PP的视频,会有启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早期PP的视频,会有启发的。

PP是什么呀?求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架啊?P大才会剧抖。

Z550V2机架,用的朗宇 A2212 880v 好盈30A 104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PP是什么呀?求解释。。

啊,不好意思,是泡泡大师,搜一下优酷一缸子。。
剧抖P大是主因,飞一飞打舵就下来那是P小了。
先决条件是行程要校好,MWC的机架最好不要用太软的,电调也是要跟的上,桨用小的先开始比较好调。
MWC 一调好马达出力就不一样了很暴力,
如果像PP那样绑着调,可以看到调好的情况,机子就是翻的,一加油瞬间就稳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Z550V2机架,用的朗宇 A2212 880v 好盈30A 1045桨

这应该很好的配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好的配置哦。。

恩,多谢! 是还不错了~~第一次没太多经验,我这就去搜一下他的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很好的配置哦。。

他在优酷上是叫“一缸子”还是“缸子”还是“优酷一缸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他在优酷上是叫“一缸子”还是“缸子”还是“优酷一缸子”?

搜泡泡吧,我可不敢拿他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泡泡吧,我可不敢拿他开玩笑。。

没找着。。。优酷搜泡泡么。。

网友A:
,我是搜优酷,mwc教程。里面那个主角是泡泡。

网友(2015-02-16):
引用 网友A:
,我是搜优酷,mwc教程。里面那个主角是泡泡。

感激不尽啊!!!紫薯补丁

网友G:
传感器类型选错了,mega2560在不同的mwc版本下,不同厂家版选择也不同。
2.1版选cruse pro v1,2.2,2.3有的同上,有的要选mega2560,你可以试一下,只要传感器是6050,5883,56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高配SE板带GPS/蓝牙刷了四轴,下午拆机帮你发去。

高配se?气压计是085还是561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类型选错了,mega2560在不同的mwc版本下,不同厂家版选择也不同。
2.1版选cruse pro v1,2.2,2.3有的 ...

恩恩,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