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屏亮度问题!飞起来都看不清

楼主(2015-01-06):
我的显示屏什么都看不清!求大神支招!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推荐个亮度高性价比高的显示屏!我的亮度已经调最高了!

楼主:
二楼自己的!视频最后又亮点!

网友A:
鹰视显示屏,就是有点贵。要性价比的话,那就DIY吧。TB有卖套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鹰视显示屏,就是有点贵。要性价比的话,那就DIY吧。TB有卖套件的

亮度怎么样,鹰眼那款太高端

网友:
之前DIY过一个    后来烧了  买了鹰眼   图省心  效果不错

网友B:
降落击中裆部?来了个猴子偷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落击中裆部?来了个猴子偷桃?

哈哈,手接高度太低啦

网友C:
想省事买成品,鹰眼不错,亮度色彩都挺好,啊达的亮度也行,色彩没那么艳丽,想省钱就自组,一套下来2百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省事买成品,鹰眼不错,亮度色彩都挺好,啊达的亮度也行,色彩没那么艳丽,想省钱就自组,一套下来2百左右

自己组用什么屏

网友:
你找亮度是350或者400的屏,普通屏180左右,普通驱动板(只有AV输入)30左右,外壳20左右,如果想好点的屏比如高分辨率的IPS屏260左右,多接口的驱动板60左右.自己组是便宜,但比较麻烦,最关键卖家说亮度有400,买回来不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