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图传这样装是不是最好?

楼主(2015-01-06):
为了装图传,达到最好的发射效果,只能加高脚架,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我用什么加高的。
可以起到防震效果喔

楼主:
怎么没图

网友:
问一下,我的图传也是全部天线向下,跟LZ的装法一样.高度在100米左右能飞过900米距离,图象有小雪花,但在100米距离内,飞的高度300米就出现很大的雪花,再高就直接全屏是雪花了,这是何解,请指示

网友:
用的是内置DVR的鹰眼单接收显示器,加平板接收天线,平板天线是垂直对着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