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2v为什么会自转?

楼主(2015-01-06):
开始认为是没有校准指南针,在山上飞的时候左右自转,赶紧落下来,回家后校准了指南针,还是这样,自动向右自传,每次自转约10度左右,gps模式,姿态模式都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我精灵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拨三档开关校准一次.......

楼主:
我之前在家门口飞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到了一次山里没有校准,在后到家门口就也校准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先高級校準IMU、指南針重新校準試試!
無效如果都向右的話!把電機對調看看是否變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高級校準IMU、指南針重新校準試試!
無效如果都向右的話!把電機對調看看是否變左!

好的,谢谢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