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apm 的飞行日志

楼主(2015-01-06):
有哪位大神可以教我如何查看apm的飞行日志呢?我进入MP---终端---连接apm---输入logs,为什么下面提示logs enabled:none   为啥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最近固件的话
进入 MP  连接上   左下角  数据闪存日志   通过mavlink 下载闪存日志    下载出来以后通过 回顾日志查看

老版固件 需要通过终端下载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固件的话
进入 MP  连接上   左下角  数据闪存日志   通过mavlink 下载闪存日志    下载出来以后通过 ...

关键现在显示的是没有日志,我刚飞过的,是不是有哪个选项是关于记录日志的我没有打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现在显示的是没有日志,我刚飞过的,是不是有哪个选项是关于记录日志的我没有打开呢?

默认情况下应该是打开的

网友:
应该是日志记录没有打开吧?看看泡泡的教程,,忘记在哪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