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

楼主(2015-01-06):
亚拓550L 今天装机 装到上大齿盘时 发现如果装两片主轴垫片大齿盘与主轴固定螺杆怎么也插不进去 装一个垫片刚好能进 我就是想问问主轴垫片有什么作用 装一个垫片有没有问题 急 急 急............... 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

网友A:
垫片是用来调整主轴台阶与主轴座之间间隙用的,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B:
装一个垫片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装一个就刚好

网友D:
我的是装那个薄一些的垫片就够了

网友E:
调节 间隙的 主轴 上下 活动 不松动就好

网友F:
我这个都没装
很奇葩的机器

网友G:
我都沒裝 剛剛好

网友H:
这是调整主轴间隙的,如果不加没有间隙就可以不用装。

网友I:
我的也没装,不得不说亚拓售后服务确实不错,有大厂风范,装机过程中遇到问题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