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GCU 云台上电无反应

楼主(2015-01-06):
  求高手指点,是GCU 坏了还是云台坏了!坐等大神出现!

楼主:
大神去跑那去了

网友A:
先把云台连到精灵2上面试试,如果云台可以用,那就是gcu坏了,如果云台不能用那就是云台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云台连到精灵2上面试试,如果云台可以用,那就是gcu坏了,如果云台不能用那就是云台坏了

主要是没精灵。。GCU 那个灯正常会亮还是不亮呢!一直没注意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精灵。。GCU 那个灯正常会亮还是不亮呢!一直没注意过

我也没留意过,那就买套精灵2回去试试

楼主:
任性不起来。你手里有GCU 没。帮我看下。灯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留意过,那就买套精灵2回去试试

GCU 连接电脑也没反应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精灵2回来测试云台能不能用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