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日小機機就跟2014一起逝去

楼主(2015-01-06):
十月時組的第一架4軸,平時只在狹小地方試機,十個起落都沒有。終於除夕日有機會帶到飛場,心里激動哦,夾飛啊,天氣太好飛得太高,一時眼花就看不見了,收油門良久都沒蹤影,墜地聲都沒聽到
片子是29號拍的,硬掛山狗,效果個人滿意。山狗還只買了一個月
哀悼完了,看片。
悠悠蕩蕩慢慢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5ODY5MzI0.html?x&sharefrom=android
克服心里障礙飛出湖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wMDM3MTI0.html?x&sharefrom=android
簡報配置:
qq飛控
330架子
xa2212 kv980
atg8038
20a樂天
花牌3s 2200
白d10
硬掛山狗3

网友A:
先鸡航后到你杰航失联

网友:
表示沉痛哀悼
辞旧迎新的节奏。。

网友:
这个电机非常好,动平衡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
沉痛哀悼

网友:
为楼主哀悼。。。。。。。

没飞过QQ飞控,没有一键返航或失控返航的功能吗?怎么就会飞丢了呢?
看了楼主的飞行视频,有点怕怕,感觉可靠性和稳定性不是太好。
建议楼主后面还是上个相对可靠点的飞控吧,这飞控飞起来看着都吓人。

楼主:
qq就只有自穩.
但飛丟出於個人問題。飛高到眼都不見,我飛過40多層高的經驗仍看到一個X,這次是一丁點。
在目視範圍內飛仍是妥妥的,擺動出於急降。

网友:
看过第二个视频,我觉得楼主如果这次你不丢机,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丢机或炸机。

从照片和视频中,我没有见你的四轴有FPV装备,你胆子真是大,飞那么高那么远,
一但注意力不集中,或什么环境干扰,就非常有可能看不清姿态。凡是有飞行经验的
模友都知道,在目视飞行过程中,一但姿态不清了,接下来就有可能是一连串的错
舵,根本搞不清飞机是往回飞还是往远处飞,慌乱中会出现打舵犹豫不决,电池电量
在不断地消耗,最终往往不是炸机就是丢机。如果这个时候你的飞控有一键返舵功能
或失控返航功能,还可能有一线希望。(我没有飞过QQ飞控,不太了解这个飞控。)

所以,个人认为,如果多轴的飞控没有自动返航功能,或没有FPV装备,还是近距离
小心飞飞吧。其实就是飞控有自动返航功能或FPV装备也都不能保证100%安全飞行。

楼主,别难过了,就当是个教训吧。其实哪个模友没有教训呢,我也是!

网友B:
飞场不熟悉吧?我的也是,换飞场飞丢了,有图传,不认识方位。在空中打到电线还是解体都不知道,只看见飞机下坠。接着图传信号消失。

楼主:
這次丟機是自找心情太激動,這麼好的一個飛場就想飛高拍靚景
個人認為fpv就給目視範圍外用的,我本沒打算飛高飛遠,仍未考慮到投入fpv的坑。返航功能超出於預算資金限定。其實設備越複雜就越多問題,gps干擾就是個炸機萬能借口。另外過份倚賴gps定會哭的,正如人家玩直機苦練對頭對尾不是托的。在目視範圍內頭尾分不清就是技術問題了,人肉無頭模式是自身功力啊,一定要練習。

网友:
表示沉痛哀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鸡航后到你杰航失联

著手組構新機,有什麼可以資助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场不熟悉吧?我的也是,换飞场飞丢了,有图传,不认识方位。在空中打到电线还是解体都不知道,只看见飞机 ...

所以,在飞行环境不太熟悉的情况下,有图传如果能有个OSD还是必要的!

没有OSD完全靠仔细观察(准确地说是在辨认)地面目标,一是人累、紧张,
二是没有可靠性(除非对地面目标环境非常熟悉,方向明确。)

我现在飞行返航时,只要保持高度,不去仔细看摄像头的监控画面,直接按
照OSD指示的“左转或右转”多少度,直接妥妥地回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次丟機是自找心情太激動,這麼好的一個飛場就想飛高拍靚景
個人認為fpv就給目視範圍外用的,我本沒打算 ...

我同意你的“设备越复杂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也同意“GPS会受干扰”的观点。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辩证的,有利就有弊,这点谁也不可否认。

个人认为,相对技术复杂些的飞控在安全性、可靠性方面都胜过类似于QQ这样的飞控,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飞控就不会出问题,只是相对而言。

GPS会受到干扰,所以我平时大都用的是“姿态模式”,很少用“GPS模式”飞行。我也出现
过六轴飞行距离过远过高(当天风较大),虽然有图传,但那时我还没有装OSD,对地面目标无
法判断了,在情急之下使用了“一键返航”功能,飞机最终安全返航并自动降落。

所以,楼主也不要排斥其它飞控或GPS什么的,只要妥当地使用其功能,会提高安全性的。

有件事楼主你不可否认,如果你的飞控不是QQ,是有自动返航功能的飞控,或许(我是
说或许)今天可能就不会有你这个贴子了,你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在飞行环境不太熟悉的情况下,有图传如果能有个OSD还是必要的!

我的是切返航,等半天看见图像好像没动静,切了手动。加上看见时间已经10分钟,估计电撑不住。才冒险手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设备越复杂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也同意“GPS会受干扰”的观点。

世间一切事物都 ...

楼主你在深圳吗?我想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切返航,等半天看见图像好像没动静,切了手动。加上看见时间已经10分钟,估计电撑不住。才冒险手动 ...

是啊,多轴比较复杂,影响安全方面的因素很多,所以得非常小心地飞行。

我的习惯一般都是在正式飞行前,对飞机的各方面都进行比较仔细的检查,
特别是自动返航功能,万一有什么紧急的事发生,就只能指望这个功能了,
虽然也不能保证这个功能一定会100%的成功,但它毕竟是最后的“救命
稻草“了。

我不知你是什么飞控,切返航后一般会有较短时间的反应才会执行返航功能,
另外,根据我的飞行经验,当飞机比较高时,如果返航时的速度不是太快
(特别是逆风时),观察摄像头画面时可能会造成你的错觉,你认为它没有
移动。(高空飞机速度较慢时,你可能有种飞机不在移动的感觉。)

如果你有OSD就好了,你可以看见OSD上距离在移动。你说“等半天看见图
像好像没有动静......”我估计有可能你是误判了,如果你坚信你的返航功能没
有问题,那你误判的可能性非常大。说的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在深圳吗?我想请教你。

我不是深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设备越复杂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也同意“GPS会受干扰”的观点。

世间一切事物都 ...

絕無抗拒任何飛控,選擇都只能跟預算決定。加上第一台機就當玩具,不作所謂一步到位高大上。而且沒打算玩大機,gps無視了,450我都嫌大,正留意穿越機,因所在環境狹小沒飛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在深圳吗?我想请教你。

不在深圳。我在航模一塊上只是新手菜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