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9控 摇杆手感问题

楼主(2015-01-06):
  如题,新买的天9。总感觉摇杆很软。手指的颤动都感觉带的动。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硬点。在此感谢了!

网友A:
拆开后盖,调一下摇杆的复位弹簧,收紧一点;
俺是两指螃蟹手,换了弹簧的,比原配的要硬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盖,调一下摇杆的复位弹簧,收紧一点;
俺是两指螃蟹手,换了弹簧的,比原配的要硬一些;

是不是不换弹簧也能调?如果能调,您为什么还要换弹簧呢?请指教。

网友B:
您好
总程上是可以调节螺丝的松紧来使总程的手感紧或松,调手感需要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总程上是可以调节螺丝的松紧来使总程的手感紧或松,调手感需要开壳

谢谢回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