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不能配置控制遥控器通道文件.

楼主(2015-01-06):
新买了一个加密狗.想玩模拟器遥控器是DJI的精灵2代带教练口的遥控器.配合加密狗可以操作遥杆.
但,如上图.不管怎么新建配置文件都加不上.

在快速设置和高级两个设置中.选快速设置在最后一步就会提示这个错误.

我在simulator.exe里面给了xp3兼容支持.也管理员身份运行也不可以.重装了3次还是不可以.换了不同的盘符和目录.默认的目录也用过.安装源也换了两个.都是同样的问题.

选高级设置把所以的都配置好.点完成.但其实什么都没有配置.求解.

一运行就出现这个.因为没有配置文件.

网友A:
我的文档里缺少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文档里缺少文件!!!

?
我的文档缺少文件么?
什么文件呢?

我换了两个不同的安装包.都是这样的.

网友B:
下个软件,好像叫DX9.0,少的插件会自动下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软件,好像叫DX9.0,少的插件会自动下载安装

装了的.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我的文档缺少文件么?
什么文件呢?

看看这些文件都有吗?  目录看好哈  没有我发给你  记得房子相同的目录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些文件都有吗?  目录看好哈  没有我发给你  记得房子相同的目录里面

好像没有这个文件夹.求....只有这三个文件夹.连settings这个文件夹都没有.

楼主:
别笑啊.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些文件都有吗?  目录看好哈  没有我发给你  记得房子相同的目录里面

问问已经解决了.谢谢你.就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2017-05-04):
能不能把文件也发给我,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还有就是进去模拟器字体是模糊的!

网友(2017-11-24):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请您也发一份给我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