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 的图传只能100米远是哪里出问题了么?

楼主(2015-01-06):
用了平板 才到100米呀……好头痛的大家帮看看是哪里坏了……。

楼主:
百特的图传……。700mm的

网友A:
我的柏通1.5瓦的加平板在地面也是这么短

网友:
应该功率放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柏通1.5瓦的加平板在地面也是这么短

发给我看看

楼主:
就是哪个W12管么???换掉就可以了么?

网友:
我有一个罗美2.4G1w发射机,一样的问题,求高手啊

楼主:
唉……。高手快出来……。出来 的话给看一眼哟……。你懂的……。

网友:
1.2G博通5米就没了。。

网友:
估计是中心频率变了吧!~

网友:
哪里没调试好吧,否则这么近的距离,还传个屁图像啊!

网友:
频道都换过试了没? 是不是频道不同,然后看看S口那边的焊点,是不是接地松了,有没有虚焊、然后就是天线,看看天线是不是断了或者有问题,最好是换一个天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哪个W12管么???换掉就可以了么?

那个管子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
100米蓝屏,最后自己硬着头皮打开,以为是线没有焊好,结果还把黑线上面位置的一个贴片电阻给焊掉了,欲哭无泪。

网友:
首先能发送图像…说明电路板基本上是正常的…不能远距离发送…1商家以水充好…2发射管功率低…3受环境干扰…4发射天线不配套………
个人觉得………

网友:
功放烧了吧

网友:
换个吧。1.2的难道你不怕干扰吗?

楼主:
我换了个5.8G的啦。。蛋蛋痛又搞1.2G的上来。。干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管子应该是稳压管

哪个是功率放大管可以用别的原件替换的。。我找找百度

楼主:
关键哪个是发射管哇。。。。我找出来换掉

楼主:
喂 喂 喂 还有人在吗?有人吗有没有人啊?到底有多少人啊?我看你们都到不了底。。。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