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X8首次外场试飞

楼主(2015-01-06):
    目前只有狗,弄稳定以后打算上微单,首飞不敢飞远,主要测试下飞行是否正常,可以看到脚架张开后横滚和俯仰都受到影响,横滚的感度不够,飞机有点刹不住车,考虑因为脚架张开后改变了重心引起的,这个在以前还真没有考虑到,想问问有经验的同学是否也遇到这个问题及解决方法?

网友:
机架多钱

网友A:
架子好像High One,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好像High One,真漂亮~

不是高一,应该是仿高一吧,科比特出品。

网友:
应该是重心偏高,下面的负载低了,我的650改收放后电池上置,也是这样。你加大感度能改善点,到容易自激,我准备改电池下置,我认为不仅要x轴要趋于平衡,y轴也要差不多!不知是否正确,还望大神们指点!

网友:
真不错的机架

网友:
x8是老外最喜欢的机架 常见的方法是带旋转脚架的云台 没办法 dji飞控 凑活调试吧,感度还是比较敏感的。

网友B:
还不错,和我的X8相似,我没用电动脚架,你这空机+云台+狗有多重?测过续航时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错,和我的X8相似,我没用电动脚架,你这空机+云台+狗有多重?测过续航时间没有?

刚刚分别称了下,空机带云台3650g,电池6S 10000毫安是1380g ,还有黑狗3+是100g,全战斗起飞重量是5130g .首次试飞续航没有测试,而且飞行也因为调试起降了了几次,但是回顾狗3的影像资料,里面有时间记录,粗略估计至少可以达到15分钟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分别称了下,空机带云台3650g,电池6S 10000毫安是1380g ,还有黑狗3+是100g,全战斗起飞重量是5130g . ...

难怪看起来就有些重,采用的铝合金过多,需要减重哦。我的X8带狗+云台+狗3+,空机才3060G,上3轴云台+微单,空机也在4100g左右。

楼主:
4822 390KV

网友(2015-02-25):
什么飞控啊?感觉压制不住。

网友:
同问,这机架多少钱?想入手一个

网友:
行 感觉不错 控应该是14sg

网友:
机架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