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拆450横轴螺母的套筒是多大的呀

楼主(2015-01-06):
请问下拆450横轴螺母的套筒是多大的呀,就是大桨夹里面的螺母是多大的,我的是有副翼头

网友:
外丝的?   如果是内六角,早期的是 1.5的  现在都用2.0的了!外丝的话你自己算一下, 螺丝是2.5的,外面怎么也得 3.5 或者4.0吧?我瞎猜的

网友A:
外丝的是用5.0mm套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丝的是用5.0mm套铜

普通五金店买的能套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五金店买的能套进去?

有专门的,网上找,要两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网上找,要两把。

这款可以吗?5mm的

网友:
最好是到航模店找,注明了是拆450外丝横轴的,一套两枝,不贵。
2013-12-08 订单号:473159623232709

450外丝横轴专用/5.0 TL2232-01 [交易快照]

13.00

网友:
2013-12-05 订单号:470467230542709
是5。0的,要两支,两头同时套住才拆得下来。
新款!冰人3MM外丝横轴拆卸 (5mm) [交易快照]

网友:
我买的两处都下架了,你再找找。可能你找的那种也可以, 外径大点可以磨一下,一般不会大。

网友:
公制M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还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35.iDIEnp&id=4603987864&_u=7mqde3v2c76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网上找,要两把。

不用2把都能扭开,很简单的,用一把2.5的六角起子卡在另一边的螺母边上,就可以扭开了

网友:
不用2把套铜都能扭开,很简单的,用一把2.5的六角起子卡在另一边的螺母边上,就可以扭开了,我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