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iation固件在D10个设置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06):
听闻刷此固件后混控功能强大,确实强大到让人头晕的地步,特来问问

  • 想实现固定翼在操控副翼时,方向能联动
    这在原厂固件设置很简单,但看了好几个贴子后还是没琢磨出来。
    倒是搞出个动方向摇杆时,副翼联动了,还是只能向左的操作能联动,向右时不联动。
    此时副翼又不能控制了。
  • 想实现在降落时,操作升降时两个副翼能联动,实现襟翼的作用
    这是刷Deviation固件的目标

如能给出步骤最好,麻烦的话给个思路也行。

个人感觉,“多段式混控”功能是可指定多个输入通道,在处理后得到一个混合后的输出。
但也认为混控不应该是这样,麻烦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Deviation这个东西定义太广了
我是有点用不过来的
但是要设定混控还是有点麻烦的
这个东西你要混控,首先要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哪里需要混控,怎么混控
把你的思路用机械的,简单的,像1+1=2的方法给解释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Deviation设置混控了

楼主:
谢谢指点,还是自己摸索出来了

基本的需求,“固定翼,操控副翼联动方向,以解决反向偏航”

  • 定义“虚拟一”
    混控模式(多段式),混控数(2)
    混控1(开关:无、作用:替换、输入:副翼)
    混控2(开关:无、作用:附加、输入:方向)
  • 设置“方向”通道
    混控模式(多段式),混控数(2)
    混控1(开关:无、作用:替换、输入:方向)
    混控2(开关:无、作用:附加、输入:虚拟一)

完成,但这比原厂固件的设置复杂太多。

通过以上设置,可以在虚拟一里设置方向的反向。
如果直接在方向通道上配置虚拟一的混控,在需要方向反向时无法得到预期的结果(至少我没试出来)。

搞定!

网友A:
建议刷SUV版固件,使用高级模式二的混控界面,比高级模式一好理解很多的。

第一条是打左副翼时方向舵同时向左吗,用高级模式2设置很简单,只用增加一条混控:进入混控界面,找到方向通道,增加混控
输入副翼
开关无
等比例
附加

第二条是类似这样吗

补充:看到三楼了,简单的混控调得复杂说明还没充分理解这个混控器,不需要用虚拟通道。

去掉虚拟
设置“方向”通道改成以下:
混控模式(多段式),混控数(2)
混控1(开关:无、作用:替换、输入:方向)
混控2(开关:无、作用:附加、输入:【!副翼】)

注意副翼前面有个叹号,就是你要的反向,在选择副翼的时候按一下ENT可以调出叹号(反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刷SUV版固件,使用高级模式二的混控界面,比高级模式一好理解很多的。

第一条是打左副翼时方向舵同 ...

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