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锁尾

楼主(2015-01-06):
我的450换了一个锁尾
舵机
后就不知道怎么了,只要加油门就不停的在转,悬停也不行了,新人问题,大师们帮忙。

网友A:
尾舵机 什么型号 陀螺仪 什么型号

网友B(2015-04-12):
锁尾修正反了,陀螺里改一下吧!

网友C:
我用 平衡仪的 锁尾 也不行 一只打转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