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0飞翼暴力改造动力版ALULA

楼主(2015-01-06):
如题。
退役的1340飞翼在家接灰,遂改之,方圆100公里无山无坡,加动力没商量,涂装控,没试飞也要涂涂。对ALULA有经验的给点意见吧。捎带秀秀刚入手的雕刻机,大伙出出主意怎么用才爽。

网友A:
1340太垃圾,螺旋的祖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40太垃圾,螺旋的祖宗

严重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40太垃圾,螺旋的祖宗

为什么说它是螺旋的祖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它是螺旋的祖宗呢?

因为它特别容易失速螺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它是螺旋的祖宗呢?

你难道没飞过吗?低速特别容易螺旋啊

网友:
改这样飞到天上,会吓到飞禽。。。

网友:
改成前掠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它特别容易失速螺旋

天行者1340容易进入失速螺旋的原因是飞机的重心没有调整好,如果调整好了,不管你怎么飞都不容易进入失速螺旋的,我用3S 2200mah的电池可以飞40分钟,非常好飞的。

网友:
这个强大,涂装也亮。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天行者1340容易进入失速螺旋的原因是飞机的重心没有调整好,如果调整好了,不管你怎么飞都不容易进入失速 ...

请问重心在碳杆的什么位置?左右要不要配好一样的重量

网友:
按厂家的说明书的位置再往机头的位置偏5-10mm, 我的配置是2212 2450KV  30A电调,2200mah电池,电池要装到很靠近机头的位置,升降舵要向上偏2-3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重心在碳杆的什么位置?左右要不要配好一样的重量

左右的重量怎么会不一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左右的重量怎么会不一样呢?

买的次品,左右重量用硬币才平过来,话说重心在哪里呢?我把这飞翼重量加两个翼刀才好点,不过要加15厘米高才有效果

网友:
说1340螺旋的都是重心靠后的,重心往碳管前面4厘米,怎么玩都不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次品,左右重量用硬币才平过来,话说重心在哪里呢?我把这飞翼重量加两个翼刀才好点,不过要加15厘米 ...

如果左右重量偏差太大就加配重来配平衡,如果偏差不是很严重只要调整副翼来平衡就可以了,不需要加翼刀的,既增加了重量又加大了阻力,只要重心调整正确了不管你怎么飞都不会进入螺旋的,但是1340这个飞翼不能够太暴力飞行,否则机翼会出现震颤。

网友:
做得漂亮!到了天上一定引人注目!

网友:
这个涂装太炫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改的太猛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