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轴电调油门行程同步校准需要买一个校准器吗

楼主(2015-01-06):
如题,新装四轴,电调是不是要同步校准?需要买一个校准器或叫集线器吗?

网友:
一个一个校好点,如果需要一起校,自己做一个就是,买这个性价比不高还是。个人意见

网友:
我是直接把信号线接到飞控的输入接口的地线上,就是反过来插,

网友:
APM用户可以一起校准所有油门

网友A:
去电子上电买块洞洞板,买条排针,自己就能做一个,成本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电子上电买块洞洞板,买条排针,自己就能做一个,成本1块钱。

谢谢抖波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电子上电买块洞洞板,买条排针,自己就能做一个,成本1块钱。

我擦,只要你一跟贴,楼下的人就全只顾看你头像了,都不知楼主在说什么了。

网友:
集线器自己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电子上电买块洞洞板,买条排针,自己就能做一个,成本1块钱。

波大有脑!回答干脆明了!我是沖你头像来的!

网友:
这个自己可以做,非常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