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设计】折叠四轴之---飞行的肥皂盒。。。

楼主(2015-01-06):
继上一篇帖子【原创设计】折叠四轴之---飞行的午餐盒。。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5317&extra=
之后,有模友提出可以降低高度的办法,由于空间都是塞满的,要降低高度必须加宽或者加长,当时也没在意,不过后续很多朋友提起这个降低高度的事情,那就再画一个吧

老规矩先上设计图
折叠状态 尺寸148*90*45mm

展开状态 轴距 267mm

和第一版的对比图,从饭盒进化成肥皂盒。。。

带200mw图传,不带电池重量284g,机架空重100g

高度对比,原来63mm,现在45mm

内部设备图,空间很小很凌乱。。。

找了个合适的套。。。

带好套的样子。。。

带图传用1300的2s电池飞行时间是12分钟

网友:
牛气冲天,霸气侧漏!

网友:
非常不错的机机

网友:
萌 的一比啊

网友:
不错不错。请问这个是3D打印的吗

网友:
求图纸 OICYQ@126.COM~

网友A:
兄弟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360或者450的尺寸???十分有意弄个大的

网友B:
请问实物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3D打印?

网友:
不错,能分享图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360或者450的尺寸???十分有意弄个大的

很有想法弄成330的,450的估计是不行了,因为中间的主体可能超过250mm长度,超过了打印机的台面尺寸,需要用大型打印机了,成本就翻的厉害了,而且450尺寸也太大了,用pla材料不一定能胜任,330肯定没有问题,下一步就会弄个330出来,不过由于330级别总会想着挂云台什么的,电池仓固定是个问题,这位朋友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实物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3D打印?

是,PLA打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想法弄成330的,450的估计是不行了,因为中间的主体可能超过250mm长度,超过了打印机的台面尺寸,需 ...

我说 330  360的意思就是为了可以用大点的马达和桨,增加一下续航。说实话我没考虑云台,因为你这个就是便携,我是觉得继续这个样子只是放大一下,还是便携的可以出去飞飞。至于要挂云台,在不影响整机便携的情况下,可以做几个卡扣类的东西挂住云台,然后直接卡到机身上。

网友:
能做360的话有意啊,配e300要的就是续航啊。楼主会设计360碳纤的图纸不?

网友(2018-05-09):
楼主还在玩直升机吗,我有九鹰319,关于遥控器设置问题能请教吗?遥控器是Devo系列已经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想法弄成330的,450的估计是不行了,因为中间的主体可能超过250mm长度,超过了打印机的台面尺寸,需 ...

楼主还在玩直升机吗,我有九鹰319,关于遥控器设置问题能请教吗?遥控器是Devo系列已经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