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调说明书求教

楼主(2015-01-06):
请教各位图中的PWM控制是什么意思?需要遥控器如何设置?

网友A:
PWM=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脉冲宽度调制

还是不明白啥意思,能具体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
脉冲宽度调制通常都是用于电动机调速,这里用在了灯号指示就真心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