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的双图传

楼主(2015-01-06):
各位好,向大家请教个双图传的问题。我现在用的S1000+A2+GH3,用的两套图传都是DJI的,一个用于云台的视频,另一个用在主观镜头上。问题是双图传都供电后,GPS收不到星或者收到1-3颗星,如果断掉主观镜头的图传,卫星信号就正常了,我尝试将两个图传的频道都做了调整,问题依然存在。一个搞航拍的朋友说DJI的发射机不能用于双图,他自己的飞行器上用的双图传都是别的牌子的发射机,工作正常。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能使两个DJI的都工作并不影响GPS的信号。谢谢!

网友A:
这么神奇????查一下接线吧,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查一下接线吧,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之类的

没有短路的情况 ,我这里显示什么的都是正常,就是收星只有0-3颗。

网友B:
雙圖傳!要不改變下發射機位置!會不會太靠近GPS天線了!

网友C:
可以加个双路的视频分割器,用一个图传发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圖傳!要不改變下發射機位置!會不會太靠近GPS天線了!

现在放到脚架上去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个双路的视频分割器,用一个图传发射就行了。

谢谢  双路的视频分割器,这个是什么 ,完全不了解啊,有介绍的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双路的视频分割器,这个是什么 ,完全不了解啊,有介绍的链接吗

某宝搜索车载画面分割器,大多都是四路的,回来稍微改装一下就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索车载画面分割器,大多都是四路的,回来稍微改装一下就好用。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