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 精灵新控带滑轮 我也来做个.

楼主(2015-01-07):
闲来无事给我的V+改个旋钮 是新版控给的启发哈哈 废话不多说上图

拆控焊电位 我用的10k 齿轮电位器 稍等就看到啦 中间接在最上面  黄线上 其余两根随便接

完美主义 反过来接的 有模友是在旋钮的上方接的 个人感觉不美观

控开孔  齿轮电位 安装麻烦很多 开长孔的 第一次开的位置 太高 重新开孔了

用热熔胶补好 再开孔

继续用热熔胶固定 齿轮电位器  这里略过步骤 哈哈 高手眼里小菜

好了完成图是这样的 热熔胶改天用白漆喷过 先遮丑

控看起来是不是和没改过的一样

焊接电位

焊接电位

网友A:
这个开关是干嘛的

网友B:
你就不会换个原装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换个原装的么。

原装的带回中弹簧,控制机制也不一样

网友C:
测试了么?软件怎么调的?

网友:
这样挺方便

网友D:
楼主,改了后,其功能是什么?

网友:
楼主是个专家,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是干嘛的

控制云台俯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会换个原装的么。

原装带回中 当你要设定角度的时候要一直推着才能实现 一点都不方便 还不如旋钮来的直接 我只不过考虑旋钮不美观才弄了齿轮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么?软件怎么调的?

直接接机 用调参软件 校准X1就可以 正反可以换 向前推俯仰向上 向后推 俯仰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了后,其功能是什么?

实现云台俯仰的控制 我是VISION 用手机不方便 不是很多改装贴都改了旋钮开关

网友:
没找到可以回中的电位器  不然早就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机 用调参软件 校准X1就可以 正反可以换 向前推俯仰向上 向后推 俯仰向下

10k电位器合适不?你使用的手感如何?

网友:
孔沒算好再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