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可以飞四轴吗?

楼主(2015-01-07):
“美国A123磷酸铁锂26650锂
电池
3.2V3200mah 15C放电 航模动力电池”。组成3S,不能飞四轴,考虑电压低,组成4S ,12.8V,当3s用。BB设到最低2.7V,刚离地就报警。看来C值不够。
最近,看到有40C的磷酸铁锂电池。不知有谁试过没有。

网友A:
磷酸铁锂电池的C数并不是那么高,吹嘘磷酸铁锂高C数,那是和普通锂电比的,和动力锂电不能比,万不得已不建议用。
而且,磷酸铁锂一致性差,尤其是旧电池。

网友B:
正常的是可以使用,但是质量有点高

网友C:
磷酸铁电池放电肯定够了,而且磷酸铁的电池需要一个激活时间,多充放几次就可以了,,用这个电池玩直升机的人都知道,最主要的是磷酸铁电池相对要重点,而且时间一定要有余地,不然直线坠落,以前我玩直升机经常这样,但直升机可以熄火降落,还好,四轴就是自由落体了

网友D:
磷酸铁锂一致性差

网友E:
LZ,买的电池不行哦,我也用铁锂的,4S 就重点,其他都好,我用了一年了,用放电仪测试每节容量,保持在3000mah左右,铁锂耐操,抗过放,杠杠的。A123是铁锂的代表,不错的,现在MS被收购了,绝版电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