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Y6,漫长的旅途(二)未完待续~~~

楼主(2015-01-07):
成功的把飞越650的折叠脚架嫁接在我的自制Y6上了!原本以为650的脚架细了点会显得很畸形,装好了看看也还不错嘛,嘿嘿!机架现在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工了,接着就开始装飞控调试!后期会上传视频

楼主:
好沙发肯定得自己坐了~~~~

网友A:
楼主的JJ貌似 和我的JJ有点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JJ貌似 和我的JJ有点像哦

有得一拼

网友B:
能飞多久啊 ~我也是Y6  但效率很低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飞多久啊 ~我也是Y6  但效率很低啊·`

     机架全重4000克  9000毫安6S电池  4110   KV340电机   飞行时间20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架全重4000克  9000毫安6S电池  4110   KV340电机   飞行时间20多分钟

能飞那么久?那估计是我的电机不行吧  我用的是3508 580KV 4s  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JJ貌似 和我的JJ有点像哦

呵呵~~~~Y6两兄弟撒!你用APM,我用PIXHACK撒!再就是桨和电机不同,电调应该都是用的40A乐天!GPS M8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飞多久啊 ~我也是Y6  但效率很低啊·`

TROOPER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全重4000克  9000毫安6S电池  4110   KV340电机   飞行时间20多分钟

老大,我电子设备都还没安装呢!现在机架、脚架带电机重量是1540克!预计用达普彩虹版1万的6S 带狗和云台起飞重量应该不会超过4KG 至于留空时间还得测试!准备测试两组,6S 10000飞APC 1347,4S 10000飞APC 1447!不过现在手上只有6S 16000、6S 16800、4S 5200 6S 6200 的电,1万的等装机完成先用5200和6200的试飞了再决定买4S 还是6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Y6两兄弟撒!你用APM,我用PIXHACK撒!再就是桨和电机不同,电调应该都是用的40A乐天!GPS M8N

PIX我也有一套  在米六机架上  ,我在北方城市,前几天我低温下(-13度) 测试了一下PIX   在室外不能通过自检,APM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我也有一套  在米六机架上  ,我在北方城市,前几天我低温下(-13度) 测试了一下PIX   在室外不能通 ...

你的Y6一直用的折叠桨吗?貌似折叠桨效率不是很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Y6一直用的折叠桨吗?貌似折叠桨效率不是很好啊

对啊 折叠桨  你的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如果是4110  重量肯定和我的不相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 折叠桨  你的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如果是4110  重量肯定和我的不相上下!!!

呵呵~~~我电机就开始入模的时候H4和飞越960架子上用过4108和4110之后就一直用的2系列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