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发布了 A2 GPS PRO Plus

楼主(2015-01-07):
A2 GPS PRO PLUS与A2 GPS PRO的区别:

1) 硬件

  • 采用新一代的定位接收芯片,抗干扰能力更强,卫星捕获能力更强,定位效果更优;
  • 增强了GPS接收链路的滤波能力,提升带外干扰的抑制能力;
  • 优化LNA接收链路,获得更低的噪声系数,增加GPS模块的灵敏度。

2) 软件
A2的蓝牙调参(版本号:1.1.22)和IPAD地面站(版本号:1.4.62)新增GPS信号SNR健康值(SNR Health)和SNR波动值(SNR Fluctuation)的监控功能。 GPS卫星接收机捕获的卫星数量相同时,卫星信号质量越好,稳定性越强,飞行器定位品质越好。用户可实时查看当前环境下GPS接收信号的情况从而选择优质的起飞与飞行环境,同时还可以据此排查飞行器GPS信号的干扰源。

看来大家要准备银子升级了.... 看看是不是免费升级~~ 大疆要讲点良心了,

网友:
绝不可能免费升级。。。

网友:
又可以收一把升级费用了,

网友:
名利双收。。

网友:
估计是ublox
8系

网友A:
没解决惯导问题,换了信号再好的gps天线也没蛋用。。。碰到跳星一样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解决惯导问题,换了信号再好的gps天线也没蛋用。。。碰到跳星一样炸机

不用等GPS出问题。。。地磁才是最恶心人的。

网友:
东西 改良得不错。

希望 不是 天价 = 没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等GPS出问题。。。地磁才是最恶心人的。

俺 争取 本周末 发 2个 对比视频。。

证明 地磁 其实 是 最可靠的。。。。。

僵尸:的“地磁干扰”一说:完全是 胡弄

*********************************

地磁 之所以 可靠——是因为 它 没有积分效应。

网友C:
有没有人 发一张你们DJI GPS模块的 安装架构 照片。

??是不是——GPS 被安装 在一个:可折叠 的 杆杆 上?

“杆杆”——平时是 折叠90度 呈现水平状,需要飞的时候

才 把它 弄来 垂直 ????????????

网友:
我猜APP升级是免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 发一张你们DJI GPS模块的 安装架构 照片。

??是不是——GPS 被安装 在一个:可折 ...

对,是这样装。   这有什么致命的错误吗? 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是这样装。   这有什么致命的错误吗? 请指教!!!

天啦,大家真是:把 带磁罗盘的GPS 装在 可转动的 杆杆 上!

怪不得,,“突然向xx方向狂飞”——这样的叙述 多次见到。。。

————这绝对是 致命缺陷————

本来:单纯的GPS(内部不带罗盘的),你安装 误差 5、6度,

不会影响 接收卫星的信号。。。

可是:带磁罗盘的GPS,的安装 是需要 精确对位 的。。。

是的:你安装之后 做了 校准。。。也能 正常起飞了。。。

可是:问题就出在 那个 可转动的 ‘杆杆’——飞久了,
马达好歹有震动,90度的 杆杆 难免发生 角度变化——
致命问题就来了——磁罗盘 角度误差 2、3度 就极有可能
造成飞控解算姿态发生偏差。

【【或许僵尸为了追求稳定:对磁场也做了积分运算】】
那就会出现——“突然向xx方向狂飞”——这样的叙述

僵尸——不正面告诉你问题所在,还说是‘磁场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啦,大家真是:把 带磁罗盘的GPS 装在 可转动的 杆杆 上!

怪不得,,“突然 ...

谢谢,学习了。
现在似乎全世界都是这样安装的,

请教一下GPS装在哪个位置好呢?

网友:
僵尸机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现在似乎全世界都是这样安装的,

。。。。那就是全世界都错了。。

网友:
1000以内就算良心了~

网友:
wkm能用吗?

网友:
精灵的某个方向狂飚,谁能指点下是怎么回事,虽然我的没飚过,但搞的我怕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天啦,大家真是:把 带磁罗盘的GPS 装在 可转动的 杆杆 上!

怪不得,,“突然 ...

你说的杆子论有道理,但无法解释每次飞之前校准和精灵失控的事。
问题在于在合成传感器数据的时候使用了地磁数据进行修正,这时有干扰会导致姿态解算不准,我用taulabs quanton做过实验,不校准罗盘的情况下定点,直接在天上转圈,做了6面校准后就没有这个症状。
像wkm和a2用的那么高级的陀螺,完全可以做到起飞的时候罗盘获取方向,然后一直用陀螺仪积分来获得航向信息,因为多旋翼飞行时间不长,因此积分的误差累计效应不明显,autoquad用mpu6000都能实现的东西adi的工业级陀螺仪更能实现,如果飞行时间很长,可以像固定翼那样在航速高的时候通过GPS修正航线,完全可以降低对罗盘的依赖。

网友:
我说一下我的GPS应用的经验和看法,我觉得,大疆GPS的安装位置和连接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连接后GPS千万不要转动,也有可能有的朋友飞行的过程中GPS的支撑杆会向左或者右转动,那就是致命的,这样的情况才会产生突然往一个方向飘去产生炸机,我再啰嗦一边,GPS和支撑杆千万要粘合的好,支撑杆和底座千万不要转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杆子论有道理,但无法解释每次飞之前校准和精灵失控的事。
问题在于在合成传感器数据的时候使用了 ...

  俺 最不喜欢:“陀螺仪积分来获得航向信息”

这在 短时间 手控 飞着玩,是可以的。。。

本周末——若天晴无雨,我就 发2 个视频 对比

“廉价 陀螺仪积分来获得航向信息”——是会 飘的。

靠磁场 其实 是最可靠的。(APM 2.73 直升机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学习了。
现在似乎全世界都是这样安装的,

不是 全世界都错,是有 一些 杆杆 不够 稳固。

首先:俺装直升机飞控,从来都是使用 不带罗盘的GPS
这样:即使GPS被震动得 歪点,也不影响 姿态。。。

眼下:DJI已经把 罗盘强制 集成到 GPS 里面,这久要求

GPS必须 坚固地 安装在 一个“高台平面”上,务必与

机架(中心板)刚性、牢固连接。永不移位。

好在——GPS电路板 和 罗盘 都很耐震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全世界都错,是有 一些 杆杆 不够 稳固。

首先:俺装直升机飞控,从来都是使用 不带罗 ...

学习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全世界都错,是有 一些 杆杆 不够 稳固。

首先:俺装直升机飞控,从来都是使用 不带罗 ...

有道理,难怪精灵的出事概率要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 最不喜欢:“陀螺仪积分来获得航向信息”

这在 短时间 手控 飞着玩,是可以的。。。

你那apm的硬件和算法就算了吧,我说的是autoquad的stm32f4或者a2的atmel的cortex m3,apm上那样不代表别的硬件不能实现,你不知道也不能代表别人做不到。

网友:
绝不可能是免费升级

网友:
老老实实把手动模式练好,做不到,至少练到能用姿态模式飞好航线,指望到手飞的飞控完全依赖电子设备!迟早是要炸的!再高端的设备都会有出问题的几率,基本的手动姿态都不练习过关,到手就飞,出问题时你能手动救机吗,你以为是开自动挡的车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天啦,大家真是:把 带磁罗盘的GPS 装在 可转动的 杆杆 上!

怪不得,,“突然 ...

那精灵的gps是固定的 也会出问题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精灵的gps是固定的 也会出问题啊 这个怎么解释啊,求教

  28楼的 ——“yxchyt”——已经 回答了 这个问题。。

——精灵的——“出事”——概率 要低一些。。。

总之:GPS里面 带了 磁场罗盘 :就 必须 视为

与 IMU 的 加速度传感器 角速度传感器 一起:刚性 安装

三者 之间 必须 永不移位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8楼的 ——“yxchyt”——已经 回答了 这个问题。。

——精灵的——“出事”——概率 要低一些。。 ...

精灵出事概率低?我不知道怎么得到的结论,从某网站收录的情况看,次数不少,当然不知道总销量是不能得到概率的,但给人的感觉是概率一点也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灵出事概率低?我不知道怎么得到的结论,从某网站收录的情况看,次数不少,当然不知道总销量是不能得到 ...

那就是说“精灵”特 垃圾 咯,千万别买

(反正 俺 只玩 直升机)争取先 100km 单程。

网友:
DJI不是也搞了双子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