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的电流值怎么会和电流表相差这么多,大家帮忙也给看看我该相信谁?

楼主(2015-01-07):
    如下图 我用电流表测出的直流电流怎么会和ARKBIRD的电流计有这么大的差异居然会相差一半左右,(满油门工作时也是这样)大家说说我该相信谁?如此一来,我门获得的其它那些以电流值为变量计算出来的参数也将没有任何意义了,按照ARKBIRD手册中提及的方法“先进入OSD菜单,再退出来便可校准电流值”操作了数次,但问题依旧,大家能否帮忙分析一下,WHY?

ARKBIRD也很希望你们能看到并加以解释,相关的售后支持还是要提供一下的,对吧?

网友:
这种串联电路测电流的本来就不准,电机内阻太小。

网友A:
电流值是为了测量消耗“mah”电量的数据,进入菜单再退出只能校准电流零点

“OSD控制菜单”里有一项 “CUR CALI”电量校准,在降落后校准准确的电量值,即可校准好mah电量和电流值。例如你2200mah电池,飞到11.1V后电量显示值应该是2200mah,把这个值校准对了,显示电流自然就对了

另外,这些问题可以旺旺问客服或者加入用户QQ群得到解答

网友:
眼镜高级货。拿来玩穿越爽死了。

网友:
二个都不装!!只能做下参考!显示屏上显示的电流是什么元件测量出的参数?!是不是ACS756电流变送器测得的? 如果是应该显示屏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值是为了测量消耗“mah”电量的数据,进入菜单再退出只能校准电流零点

“OSD控制菜单”里有一项 “C ...

谢谢 你的热情回复,我今天回去后会再次实验的

网友B:
电流钳误差本来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钳误差本来就大

大神,福禄克的钳流表很准的说  一般电子工厂都是这种

网友:
是不是交流、直流的电流不一样?还是钳流表误差?同样求解!!

网友:
感觉是电流钳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