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飞控用手机OTG线直接连接手机地面站软件!

楼主(2015-01-07):
石家庄四轴交流群 96631831

我想表达啥? 就是想表达手机能直接有线连接APM!

网友:
LZ想表达啥?

网友:
这本来就是一直可以啊..数传只是个透传...数传可以 数据线当然也可以了....

网友:
就是想表达手机能直接有线连接APM!

网友:
帮老乡顶一下吧

网友:
楼主从qq飞控换了apm飞控。我想换apm.楼主apm飞控好设置吗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OTG线小头接手机,大头接飞控USB接口咯?
要能免除OTG线就能直接当屏幕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OTG线小头接手机,大头接飞控USB接口咯?
要能免除OTG线就能直接当屏幕用了

有種東西叫數傳的,還有另一種東西叫藍芽模組
看你要用 OTG 直接接數傳,還是用藍芽接數傳也都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種東西叫數傳的,還有另一種東西叫藍芽模組
看你要用 OTG 直接接數傳,還是用藍芽接數傳也都成 ...

相比之下,蓝牙方便点。

网友:
想买个带OTG的手机了,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