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KDS5.5,咨询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07):
手里有亚拓450和500,想年前增加一台550或者600。喜欢5.5精致的外形和做工,但周围没有玩5.5的,属小众机型。这段时间研究了一下关于5.5的帖子,无奈帖子也不多,因此,想请教几个问题:
1,本人尚属3D入门阶段,也不喜欢很暴力的风格,是入手空机自己配电子产品好,还是入手套机好?
2,如果入手套机,各位知道商家是否会愿意补差价,把舵机更换为BL680和690吗?
3,我知道炸鸡情况千万万,但5.5炸鸡损坏概率最高的是哪几个部件?
4,看帖子5.5没有装配说明,现在是否已改善?
5,看帖子EBAR的稳定性似乎不是很好,现在是否已改善,或者需要换成其他陀螺?
6,看帖子可以换成两块2600飞12S,实际有换过的吗?感觉怎样?因为手头6s2600的电池比较多。
7,一般年前固朗会像亚拓那样给出优惠的吗?
8,固朗老机型的550和600似乎价格很低,质量精度怎样?配件未来两年是否会断供?

以上,还请模友、商家和厂家不吝赐教,在此先叩谢!另外,商家也可以站内短信联系,谢谢!

网友A:
没搞过KDS的鸡鸡,虽然之前对3.6很期待。不懂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KDS的鸡鸡,虽然之前对3.6很期待。不懂帮顶了

非常感谢帮顶

网友:
KDS5.5不错,值得入手,不过机子比较重

网友:
5.5有电子版的说明书,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
5.5的原配舵机也很不错,原装舵机换不换都行

网友:
炸鸡的话5.5对比一般的机子侧板比较脆弱吧,剩下容易坏的都是些传动部件

网友B:
还有的话就是5.5的传动皮带一定起落数就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的话就是5.5的传动皮带一定起落数就要更换

非常感谢仁兄的回复,请问一下,皮带大概多少起落要换?再次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喜欢就买吧

网友:
5.5的和新的7.2皮带都是二百次以上的寿命

网友C:
1,本人尚属3D入门阶段,也不喜欢很暴力的风格,是入手空机自己配电子产品好,还是入手套机好?
答:套装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原配的电子是经过大量的暴力3D测试后定型的;
2,如果入手套机,各位知道商家是否会愿意补差价,把舵机更换为BL680和690吗?
答:没有必要更换,5.5所配套的舵机己足够使用了,性能绝对达到暴力水准;
3,我知道炸鸡情况千万万,但5.5炸鸡损坏概率最高的是哪几个部件?
答:因为摔机的角度,损坏的配件也不同,最好视不同的损坏程度再购买配件;
4,看帖子5.5没有装配说明,现在是否已改善?
答:一直有完整的说明书,不存在说是没有说明书;
5,看帖子EBAR的稳定性似乎不是很好,现在是否已改善,或者需要换成其他陀螺?
答:EBAR在很多国际大赛选手都使用它,不存在稳定性的问题,只有用过的人最有发言权;
6,看帖子可以换成两块2600飞12S,实际有换过的吗?感觉怎样?因为手头6s2600的电池比较多。
答:可以用2600二块电池并联,也就是变成了5200mah 6s,因为如果串联改变成12S马达电调都要改变,所以只要并联成5200mah的还是6S,这样是最佳的方式;
7,一般年前固朗会像亚拓那样给出优惠的吗?
答:固朗的价格一直稳定,目前没有计划做那些的活动
8,固朗老机型的550和600似乎价格很低,质量精度怎样?配件未来两年是否会断供?
答:550是非常经典的机型,一直在出货,不会停产,只是由于出了新款5.5的,所以价格才会更低,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练习机型;
希望以上的回复能帮助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本人尚属3D入门阶段,也不喜欢很暴力的风格,是入手空机自己配电子产品好,还是入手套机好?
答:套装 ...

你的回复让我看到一个负责任厂家应有的态度,非常感谢你!同时,也让我对KDS产生了信任,相信很快我这个老头的机窝会增加一台5.5,并给周围人带来惊艳。预祝KDS新年大发!

网友D:
现在是KDS Ebar V2 用过以后你会爱上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KDS Ebar V2 用过以后你会爱上它

多谢!

网友(2015-05-26):
想来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