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H桥单相无刷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5-01-07):
如图,自己用4个MOS管组成H桥,对角2个MOS管G脚相连,接到霍尔管的信号输出脚,霍尔管用的是双极锁存型,理论上,转子磁铁转半圈,输出脚1输出+12V,输出脚2是0V,在转半圈,输出脚1是0V,输出脚2是+12V,这个驱动电路图还有什么问题吗?

未标题-2

网友:
路过围观 “单相无刷电机”。

网友:
上臂欠驱动

网友:
你这个原理图,理论上是可行的,这个东西,你试了吗

楼主:
欠驱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图没有问题,场管驱动电压要在10-15伏才能使场管充分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没有问题,场管驱动电压要在10-15伏才能使场管充分导通。

用12V 2A的电源应该可以了吧,但是实际中我接上电源MOS管就巨差点烧掉,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场管的栅极驱动电压要10-15伏,场管高温一是没有完全导通损耗大发热,二是上下臂时序不对上下臂直通造成烧管。

网友:
大客户,我尽量给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