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出现果冻现象,不知所措,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5-01-07):
百度云附件:2014.12.19无果冻.mpg等  百度云附件:2014.12.30果冻严重.mpg      上传了两段视频,在百度云附件里,不知道你们能看到不,大概问题就是,2014.12.19号的时候,下小雪,我简单的测试下云台(大疆H3-3D)狗3+,拍摄视频,一切正常,没有果冻现象,2014.12.27号30号两次拍摄,出现果冻问题,气温零下15-20度左右,风力3-4级,高度大概30-40米,配置:S550机架,朗宇3108S 720KV电机,1047碳浆,30A电调,哪吒V2飞控

楼主:
补发一个视频,无果冻的百度云附件:2014.12.19无果冻.mpg

网友A:
我也是S500。。。。。风大了,那果冻都飞边子了。。。。。。。。。。。。微风时好一点

网友:
能不能是 天冷减震球“硬了”

网友B:
请问什么叫果冻。看了视频没看出来、、、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S500。。。。。风大了,那果冻都飞边子了。。。。。。。。。。。。微风时好一点

什么是果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果冻。看了视频没看出来、、、新手

喜之郎果冻

网友C:
归根到底是震动,楼主就各种检查震动吧,主要就是桨平衡和云台减震了,而且本身S500因为轴距短,刚性足,震动就传递的很爽

网友:
换APC浆 1045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S500。。。。。风大了,那果冻都飞边子了。。。。。。。。。。。。微风时好一点

兄台,你上的什么浆啊?没风的时候没有果冻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归根到底是震动,楼主就各种检查震动吧,主要就是桨平衡和云台减震了,而且本身S500因为轴距短,刚性足,震 ...

小精灵,带云台相机,也不会这样吧……或许,小精灵比550还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S500。。。。。风大了,那果冻都飞边子了。。。。。。。。。。。。微风时好一点

小精灵,带云台相机,也不会这样吧……或许,小精灵比550还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精灵,带云台相机,也不会这样吧……或许,小精灵比550还抗风?

我是4006。。。。11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精灵,带云台相机,也不会这样吧……或许,小精灵比550还抗风?

这个不只是大小的问题,S500这个机臂太硬了,震动传过来都保真了,所以还是检查震动吧,精灵原装桨震动不会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只是大小的问题,S500这个机臂太硬了,震动传过来都保真了,所以还是检查震动吧,精灵原装桨震动不 ...

要检查哪些方面呢,请明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检查哪些方面呢,请明示……

螺旋桨的静平衡,动平衡,一般这是最大问题,然后是云台的减震连接结构,比如减震球硬度的选择,新旧程度等。都解决不了就需要检查机架的问题了,机架就不太好分析了,结构连接太多。
所以还是从电机,螺旋桨,云台减震结构这三个方面入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的静平衡,动平衡,一般这是最大问题,然后是云台的减震连接结构,比如减震球硬度的选择,新旧程度 ...

感谢……还要学习很多知识啊!

网友D:
唉,今天S500狗台 808 试飞果冻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今天S500狗台 808 试飞果冻惨不忍睹!

有我的惨没……

网友:
上传优酷会死啊。。

网友E:
奖有点小

网友:
按16楼的办法来吧,先看云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的静平衡,动平衡,一般这是最大问题,然后是云台的减震连接结构,比如减震球硬度的选择,新旧程度 ...

桨的静平衡已经做完,云台台减震球已经换过多种,最后选了原来最软的那种,因为那种果冻小些,动平衡不会做,现在果冻依然存在,求指点???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