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3D机配4冲程汽油机参数

楼主(2015-01-07):
请教,飞翼展1750mm-1820mm,起飞重量5KG左右的3D机,用多大的4冲程汽油机(多少cc合适)
问4冲程和2冲程排量换算方式,即多大cc的4冲等于2冲多少cc。

楼主:
油机达人呢

网友A:
玩3D最好别用四冲的汽油机,你这飞机用30CC二冲汽油机即可。
四冲汽油机比较适合飞象真机,如果任性,用甲醇的可以考虑四冲的,YS 160级别(F3A专用的),五千多吧一台,你觉得有必要么???呵呵。
另外,二冲机与四冲机的换算没有固定比例,大致按1.3倍吧,如果用30CC二冲,那么四冲就要40CC的。

网友B:
装4冲是要标准2冲乘以1.5或者2

网友C:
其实没那么 夸张 4C机中底速比2C好 40CC 可以当35CC 2C 不要看数据 实测DLE35RA SAITO FG40 同一只浆 19X10 SAITO 还多100转

网友C:
再说一句 3D 日本很多都是装4C机的 飞过就知道4C机的好处 听着还爽

网友D:
飞过4冲3D机的也许就不想飞2冲了 油门线性没得比 还有关键一参数 那就是扭矩 大家天天比的都是转速 转速 有人体会过扭矩没

网友D:
2冲机的选择范围好宽 而且便宜 四冲机的选择范围那不是一般的窄 而且死贵

网友E:
主要是贵,没能普及

网友F:
26---30CC的两冲 或38的四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