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上倾角6轴加SX加3轴云台视频

楼主(2015-01-07):
机架是朋友做的已量产了

网友:
挺稳的,目测飞越的电机座 ?

网友:
请问 反脚多少度

网友:
一般5-7度吧。这个架子应该挺重的。

网友A:
求问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感度是多少

1.0控上的是80左右

网友B:
这架子是一丁的把~·你换了飞越的电机座是不是

网友:
你这个是配置啊  能飞多久·~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子是一丁的把~·你换了飞越的电机座是不是

机架是DT,,我是换了飞越的座

网友:
机架重量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