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550 航拍3.8KM

楼主(2015-01-07):
6轴550 航拍3.8KM 因为天线角度原因怕出现雪花 返航时只能倒飞了 600MW图传

网友A:
厉害啊!天线挂在脚上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天线挂在脚上会解决。

我是挂后方的 返航时如果掉头飞回来刚好电池和云台相机挡到天线,下次换位置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挂后方的 返航时如果掉头飞回来刚好电池和云台相机挡到天线,下次换位置试试

是的,以前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B:
TS832吗,单程3.8?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832吗,单程3.8?

自己买模块做的600MW图传 最远直线距离3.8K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买模块做的600MW图传 最远直线距离3.8KM

是大力那款吧?

地面用什么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大力那款吧?

地面用什么天线

是的 大力 接收平板14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大力 接收平板14DB

那东西真那么强悍,按道理照原本的设计只有屏蔽罩,发射工作温度应该非常高。。自己加了散热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