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型4轴双桨布局的设置方法,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5-01-07):
请问这里面的自定义怎么设置呢?
我是I型4轴双桨布局的飞机,非常感谢!
轴距是1200mm,桨是28吋
在线等!感谢!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13334002\Image\C2C\5J}(J)HS_LF8R4Y7X6[EG%A.jpg

网友A:
i形四轴模式呗,每个轴上两个桨转向相同 电调并联 接飞控,

网友B:
v8可以变I型4轴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形四轴模式呗,每个轴上两个桨转向相同 电调并联 接飞控,

谢谢您,这样电调信号线并联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8可以变I型4轴双桨

这个怎么变啊?不懂啊?麻烦您具体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变啊?不懂啊?麻烦您具体说说?

按x4分切开,前面2个就是1轴,左右两边的2轴就是左右1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x4分切开,前面2个就是1轴,左右两边的2轴就是左右1轴

有道理啊!有没有隐患呢?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啊!有没有隐患呢?谢谢您!

有的,你可以看我发的贴子x4变其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形四轴模式呗,每个轴上两个桨转向相同 电调并联 接飞控,

电机2个串联1个电调,这样电调不会出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2个串联1个电调,这样电调不会出事吧,
说的是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并联!

这样,一个电机是20a的,
2个电机并联1个电调要使用60a的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个电机是20a的,
2个电机并联1个电调要使用60a的电调吧,

两个电机,两个电调,信号线,电源线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