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杆松紧度大家调成怎样的感觉?

楼主(2015-01-07):
拆控调了很多次油门杆松紧度,就是找不着想要的感觉…… 稍有摩擦感手感好。但是有摩擦感时,旋停状态下细微调整打螺距时,因为静摩擦力略大于滑动摩擦,总觉得手感不适……总是能感觉到开始滑动前摩擦力略大于滑动时……想细微推杆时总是感觉会稍稍推过一丁点(0.几毫米的微妙感觉)……弹簧压片上加了润滑脂也一样有这种感觉,就是能感觉到最大静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不一致,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有问一下大家油门杆松紧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松紧度的?(一直单飞也没机会摸过一次别人的控)

网友A:
我一直以为控的手感主要跟那根小弹簧有关系~~~
原来还有摩擦这么个事儿。。
敢问楼主是什么控?

网友B:
赵哥现在是XG14?我的14SG也开始觉得有点干涩,在dx9和xg14徘徊呢

网友:
同感,特别是油门遥感
我是拆开在那个划片上上了点润滑油,稍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赵哥现在是XG14?我的14SG也开始觉得有点干涩,在dx9和xg14徘徊呢

我用的xg11mv啊……
寂寞兄14sg都不用要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控的手感主要跟那根小弹簧有关系~~~
原来还有摩擦这么个事儿。。
敢问楼主是什么控?

xg11mv

网友B:
xg11和xg14区别在哪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xg11mv啊……
寂寞兄14sg都不用要换控了?

14sg是不错我的遥控摇杆有干涩了,都飞模拟器去了,摸过朋友的xg14那个手感舒服啊,不过换新控要重新研究,纠结呢

网友:
个人用过很多控,  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感觉左手拇指稍微往下压一点力气,什么控都是 稳稳的!

网友:
那个弹片往上扳一点,涂阻尼油脂,让弹片和摇杆几乎没有相互挤压,我就是这样的,随便怎么轻轻推都能推动。没有一点摩擦的感觉。

网友:
我的是MZ24,直接在遥控背后的螺丝调节摇杆松紧,我油门杆调到了最松的状态,起初还不习惯,后来用了下朋友的F控,感觉我这个舒服多了,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的习惯问题

网友:
压片上不用上太多油,主要是摇杆的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g11和xg14区别在哪哟?

没用过xg14不知道。。。11mv的手感也很好,唯一相对不够满意的是摇杆座不是金属的。。。

网友:
我从买控到现在 我的控一直都是买回来就把螺丝放到最松的状态,只要摇杆推到最上面不自然的掉下来就行了!
                       在不自然的掉下来的情况下 调节到最松!这就是我的螺距摇杆,其他副翼方向和升降在不影响中立点的情况下 我也是放到了最小的阻力
  只要能回弹就OK!飞了3年了换了起码7 到8个遥控,最后还是换成了FUTABA的 T8FG     14SG 最早出来的时候用的第一批 感觉适合手大的人,我手小所以选择了T8FG,XG8的手感也很不错,就是控板面太容易掉漆了

网友C:
我买了个dx9的控,两个摇杆都太硬了,不知道怎么调,需要拆下后盖吗?

网友:
论手感FUTABA不如DX系列来的舒服。至少DX系列自旋没有一点卡的感觉。论精度和细腻还是偏向FUTAB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dx9的控,两个摇杆都太硬了,不知道怎么调,需要拆下后盖吗?

一般都要拆后盖,看说明书吧,里面应该有

网友:
Dsx7 9 11 xg11 xg8 xg14
dx7s 8 9
t8fg 14sg 12z 18mz
mz24
以上是我用过的以及本地飞友们的控。
要说摇杆干净,顺滑,细腻的感觉还是18mz,其次12z。
曾经把模拟用的dsx7改装短行程双轴承,开盖不下50次,怎么也调不到18mz的感觉,哪怕是接近。
不要过多迷信金属摇杆底座。专门细心体会过xg14以及展会28x的摇杆。真没觉得手感有啥提升。28x的摇杆感觉和18mz差不多。

网友:
调紧了摇杆发涩,不顺滑,要么打少要么打多。也就是你所说的静摩擦力过大,
调松,摇杆就显得很空,没有阻尼感。
不知我形容的对不?
如果和我一样有强迫症的话,只能换控了。这感觉调是调不出来的。
我用了一年的dsx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