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刚刚入手S900问问大神们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5-01-07):
原来有个精灵飞着挺好,最近入手S900但是起飞的时候飞机老是往一边歪,,飞机一歪,我就不敢推油门了,导致了两次一边的螺旋桨给着地磕坏了。
就想请教下大神,S900起飞的时候刚刚离地十几二十厘米的时候,要是飞机有点往一边歪,我是不是就要狠推油门让飞机上去。还是有别的方法啊!?谢谢了

网友:
打舵修正呗。。。。。。

网友A:
往哪儿歪,你就往反方向带杆,起来之后飞控会自动平衡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哪儿歪,你就往反方向带杆,起来之后飞控会自动平衡飞机的。

看来还是手潮啊!反应不过来。以后多多练习。那再请问下,起飞一定得是手动或者姿态,不能GP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手潮啊!反应不过来。以后多多练习。那再请问下,起飞一定得是手动或者姿态,不能GPS吗?

可能跟你的感度有关系,我设置一般是159。起飞时当然最好是GPS模式。而且你最好练习一下GPS切姿态或者切手动飞行,关键时候能救飞机。

网友:
起飞的时候要果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你的感度有关系,我设置一般是159。起飞时当然最好是GPS模式。而且你最好练习一下GPS切姿态或者切 ...

我今天还跟我买飞机的技术打电话呢,特意问手动模式,技术说:我的A2飞控没有手动模式。只有GPS和姿态两个模式。请教是不是我的飞控是老飞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还跟我买飞机的技术打电话呢,特意问手动模式,技术说:我的A2飞控没有手动模式。只有GPS和姿态两 ...

那是你买飞机的代理不懂哈

网友B:
没手动保险点,姿态模式就够了。。。新手切手动那是秒炸,多少都不够炸的,。。。起飞姿态就可以了或者GP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手动保险点,姿态模式就够了。。。新手切手动那是秒炸,多少都不够炸的,。。。起飞姿态就可以了或者GPS ...

明白了,多谢哈!

网友:
有时会偏,有时不会,果断油门加上去,一离地就好了

网友:
建议在天气晴朗空旷地方用GPS起飞,直接推油门,S900离地即可。
如果用姿态情况起飞,手动修正S900

网友:
菜鸟就敢直接上S900?

网友:
离地跑偏多数是重心偏了,狠推油起来以后飞控能稳住的。但这样飞对动力输出平衡和姿态还是有些影响的,重心要调好

网友:
楼主搞影视航拍的?

网友:
新手不适合上S900这类专业机,先搞个精灵练熟了再飞S900
起飞油门给不够就会摇晃

网友:
先玩亚拓电直,技术好了再上S9000,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