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航模的飞行时间呢?

楼主(2015-01-08):
我看到淘宝上看到的航模用的锂电是11.1伏,1500毫安时的,可是现在无刷
电机
,工作电流普遍在10安以上。根据计算,1.5/10*60=9分钟。这样的的工作时间也太短了吧!难道电动飞机的飞行时间普遍这么短吗?

网友A:
8,9分钟是个合理(折中)时间。

网友B:
实际还要打个折哦

网友C:
1500的电池太小了,假如用在稍微大一些的飞机上,能飞三分钟就不错了。实际上,航模飞机除非用来做航拍,一般玩也没必要时间太长。真飞起来一般是比较紧张的,时间太长了会很累。

网友D:
恩,你看你鼓捣什么飞机了,要是大一点的X8 天行者,冲浪者之类的固定翼 ,飞行一个小时以上的配置(FPV )还是有的,多轴的话一般20来分钟,但是真正追求续航的话还是有一个小时的配置的,就看你的需求和资金了,对了,你说的电流10A 不一定,大的飞机电流上百安都有,小的飞机2、3A的也有,1500电池250飞行12分钟的配置也有,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我組過一台小天行者,帶圖傳設備,3S1800電池飛20分鐘

网友F:
同样的电池在不同的飞机上飞 飞行时间是不一样的 患有你的飞行操作不同 也有影响的

网友G:
如果是玩滑翔机,同样的电池在有上升气流的情况下可以玩一天都不会下来,就是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