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做个试验,供模友们参考。

楼主(2015-01-07):
闲着没事,给三个5.8G小天线做了个相同环境条件下的试验,供模友们参考。

个人觉得试验结果印证了人们对三种不同天线的认知,也是预料中的结果。

这是位于外间办公室的5.8G/1W的发射位置:

这是位于里间办公室的一体显示屏及三个天线:

开门测试结果:(显示器处于同一位置)

1)四叶草蘑菇:转动显示屏在四个位置上测试,都有图像,有两个方向上的图像略有小雪花,但也还算清晰;
2)14db小平板:两个方向上有清晰的图像,一个方向没有图像,一个方向有较严重的雪花,方向性很明显;
3)棒子小天线:三个方向有图像,但是黑白的,不清晰,一个方向上有严重雪花。
注:试验过程中,试着用手遮挡天线头部,干扰极大,可瞬间消失图像。看来飞行时,人体的头部也可能对天线的接收产生很大的影响。

关门测试结果:(显示器处于同一位置)

1)四叶草蘑菇:雪花,基本无图像,但似乎有信号;
2)14db小平板:一个方向上有清晰的图像,另三个方向上没有图像,方向性特别明显;
3)棒子小天线:雪花,无图像

以上试验供模友们参考,飞行中可根据不同的飞行环境选择天线。

网友A:
1W图传不应该隔墙就没信号吧!。。。。结果证明还是平板接收性能最好

网友:
办公室收拾的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图传不应该隔墙就没信号吧!。。。。结果证明还是平板接收性能最好

这样的试验其实我做过不只一次,今天是在我办公室桌上做的。

今天这个试验可能是这扇铁门影响比较大,如果避开铁门,只隔中间的水泥墙是有信号的,
三叶草也可以收到图像,而且也还清晰。今天这个试验我其实只是想表达在相同环境条件
下三个天线的比较,与图传发射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这个1W图传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地面拉距我测过1400米,后因路的限制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有点你说的很对,平板天线在接收距离上是明显强于三叶草的,今天这个试验也证明如此,
好像小平板有较强的“穿透”能力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试验其实我做过不只一次,今天是在我办公室桌上做的。

对,你说的没错 可能是铁大门的影响,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测试 有一次我把发射图传(600MW)放车里测直线距离结果只有350米左右就雪花了 后来用杆子把图传吸在车顶,图传离车顶50CM,  结果1000米没雪花,证明5.8G高频信号对金属影响是很大的。我现在玩航拍手机都不放身边的,因为手机的信号不管对发射和和接收都有影响!!!

网友:
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说的没错 可能是铁大门的影响,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测试 有一次我把发射图传(600MW)放车里测 ...

手机有多大影响我还没有注意和试验过,哪天我再来试试。

网友:
很有意义的测试。给想做FPV的模友一个选择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