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Inspire 1内置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5-01-07):
不会是精灵哪种吧......

网友:
必须不能是

网友:
因該是A2

网友:
应该是A2那个级别的飞控,坐等拆解

网友:
变臂后重心变化了,现有飞控应该不支持这种变化。

网友A:
重心变了无所谓把,以前飞兔子飞控的时候我都把电池绑一个机臂上试过都没问题,几百块的飞控都能适应这个。dji的肯定也可以!

网友:
问过  不是A2是新产品

楼主:
出了这么久还没有人知道是啥飞控啊?A2发梦吧...这个价A2都跟IPHONE一样排队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变了无所谓把,以前飞兔子飞控的时候我都把电池绑一个机臂上试过都没问题,几百块的飞控都能适应这个。 ...

就是,风一吹重心时刻在变。

网友:
应该是NAZA 升级吧!

网友:
一般4轴重心在飞行时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大疆这个就不同了,起飞时重心高、变臂后重心低。你说飞控要不要适应。

网友:
我猜应该是新飞控  集成性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