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一下,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5-01-07):
大家好,想问个事,我把naza lite刷成v2了,发现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原先lite油门最低LED灯是单闪,刷了v2油门最低LED是双闪,正常吗?还有就是原先lite解锁后慢慢加油门,电机转速也会慢慢加大,直到油门50%左右就会起飞。可刷了v2解锁后慢慢加油门,电机转速一直不变,最后加到57%左右电机转速会加速很快,再加一点油门飞机就慢慢起飞了,没用过正版v2,这样正常吗?正版v2也是解锁后加油门电机转速变化不大,直到油门50多才会转速加大直到起飞的吗?

网友:
v2油门最低LED是双闪,表示摇杆不在中立位子.转速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A:
多看看v2的说明书,就知道了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刷了后可以用V2的扩展功能不,又条件的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v2的说明书,就知道了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刷了后可以用V2的扩展功能不,又条件的可以试下。

谢谢,lite一直是逐渐加油门马达转速也就逐渐上去了,可刷了v2油门不超过55%电机一直保持刚解锁时的转速,不懂才问的。

网友:
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模一样  问了半天无人回答  V2的说明书也看了 没有关于油门在50%以下 为何无加速的解答   双闪的问题是你主控接通电源以前动了杆子  遥控开机以后不要动任何东西 然后给主控接电 就是单闪了

网友:
和楼主情况相同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
关于油门在50%以下 为何无加速的解答 这是新的摇杆起飞方式,大家看下V2的特性,50%油门飞机不起飞,超过50就上升,降回50油门就悬停,看下官网V2有介绍的,还有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