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U2通道无法勾选

楼主(2015-01-07):
naza v2调参软件上有一个智能ioc什么的选项,它要求u2通道要于6通道链接才能在上面打勾,我已经链接好了,但依然无法打勾!请问是为什么??求指教!!

网友:
GPS结了吗

网友A:
把远程调参那里的u2通道关闭

网友:
做一次指南針校準!即可勾選

楼主:
指南针校准就是转圈圈吧..我做了的,还是勾选不起

楼主:
肯定连接了的呀。。。。通道也是连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远程调参那里的u2通道关闭

远程调参是什么??遥控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调参是什么??遥控器上??

调感度那里的,下面不是可以选择x1,x2通道为远程调参通道嘛,那里看看是不是把x2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