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关于国产450L6S的悬停时间

楼主(2015-01-07):
新手玩supercp半年了,终于忍不住在论坛上收了一全套的富丽465,成色很一般,但调了几天机飞了20多电,悬停还是挺稳的,第一次玩450级别的大机啊,居然没有炸机,比小机好飞多了,当初刚玩100级小直的时候各种炸啊
唯一疑惑的是使用花牌6S 1300mah 30C的电池,悬停时间只能有3分多钟,用B6AC充电从3.8V充到4.2V显示只充了600mah的电,开始以为是这二手电池老化了,买了一块新的花牌6S 1400mah 45C的电池,在B6AC上充还是显示只充了600多mah,悬停时间也和老电池差不多,我看有资料说465悬停和航线可以7分钟,暴力3D才是3分钟的不是?

总不会是这个二手的B6AC也有问题吧,还是我的调机没调好,悬停的时候通过蓝牙模块看K8显示的震动大小在1000左右,感觉飞得挺稳的。机机基本上都是富丽原厂的配置。

网友A:
时间短了点……报一下什么电调和马达啊……还有旋停油门

网友A:
充电器最好也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短了点……报一下什么电调和马达啊……还有旋停油门

电调花牌LX50A,电机富丽480X ,悬停油门应该是在5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最好也换掉……

难道充电器有问题,会让电池达到4.2V 而容量又没充满么,不懂。对了,用万用表测试充满的时候,只有4.18V,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充电器有问题,会让电池达到4.2V 而容量又没充满么,不懂。对了,用万用表测试充满的时候,只有4.18V ...

差那点正常~

网友B:
我465现在用之前450用下来的3s动力 2200毫安3s电池悬停在6分钟以上 下来电压3。75左右

网友B:
然后充电的话3。75冲到4。2 冲进1400毫安左右 2200的电池 给楼主参考

网友C:
悬停油门是多少?悬停三分钟,是以什么为标准(多大电压报警然后就降落?)?

楼主:
玩小鸡的时候空心杯电机需要把悬停油门设置得很高,高转速低螺距悬停,才省电,会不会450也有同样的问题? 难道我把悬停油门设置得太低了,转速低,螺距高,所以费电?因为感觉转速太高的时候声音挺吓人的,不轻盈,所以就把悬停转速设置得比较低了,这样飞起感觉比较轻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65现在用之前450用下来的3s动力 2200毫安3s电池悬停在6分钟以上 下来电压3。75左右

我看论坛有465 6S动力,飞航线7分半钟的视频,所以还是我没调好了。

网友:
冬天电池放电性能差很多,飞之前放口袋里捂一捂会好一些

网友D:
我的亚托450L 6S 格氏1400和达普1200的电池,定速50%飞悬停,一般都在9~10分钟降到3.7V。
飞越450,格式,达普,花牌,华科的都是2600的电池,0~65%~100%曲线油门,飞悬停也是8~9分钟降到3.7V。
我感觉飞悬停柔和的给油会比较省电。

网友: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56113536153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网友:
你3.8V 下来的话,只能放出40%都不到的电量。
设置报警3.6V 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B6 ac也有这问题,这充电器很麻烦的。

网友:
465悬停时间只到7分钟~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是他只放电到3.85~~~~~~不3分钟才怪呢~~~把报警电压设到3.70然后再飞悬停~~~

网友E:
新手飞机 电池只能飞3分钟 很正常哈,你看看你 关掉电源,手动转动下大桨 看看灵活不

网友:
要么是充电器问题,要么是电池问题,我3S电2200电池一般悬停在8分钟左右,B6充21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油门是多少?悬停三分钟,是以什么为标准(多大电压报警然后就降落?)?

摇杆在一半多点的样子悬停,这个地方看油门曲线是在+15%,应该算是65%的油门么,3分钟是充满电到下来电池电压3.8V左右,有时候也是3.75V,我以为3.8到3.7对电池容量的发挥差别不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充电的话3。75冲到4。2 冲进1400毫安左右 2200的电池 给楼主参考

这么说3.8V到4.2V 1300mah只充了600多是差不多的了,看来得多放放电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亚托450L 6S 格氏1400和达普1200的电池,定速50%飞悬停,一般都在9~10分钟降到3.7V。
飞越450,格式, ...

这个9分钟太猛了,看来我得好好找找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飞机 电池只能飞3分钟 很正常哈,你看看你 关掉电源,手动转动下大桨 看看灵活不

感觉还行呢,不过大齿盘转起来不是很平,换大齿的时候把单向轴承乱敲了下来,不知道是不是不润滑了,换个齿盘组试试

网友:
飞机重量呢?是不是超重了

网友:
我也出现楼主这样的情况,花牌6S1300悬停三分钟就报警了,后来请师傅调了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油门设置成缓启动。现在悬停也有个七八分钟(当初我还以为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