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升级lite时出现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5-01-07):
用的还是XP,打开LITE 刷V2的软件时出现这个提示,是XP系统不支持吗?还是XP系统少了些文件?

网友:
貌似缺少  VC软件的支持 还是用WIN7吧 妥妥的 一次成功

网友:
WIN7,,一次OK了。

网友:
为了刷特意装了WIN7,一次成功

楼主:
请问大家难道在XP系统下就没法刷了吗?

网友:
我是在XP 系统下刷的 完全没问题

网友A:
缺少VC运行库  去百度一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VC运行库  去百度一个就OK了

正解!

网友:
LITE 还能升级V2的程序?

网友:
能不能低调点呀

网友:
小心刷成砖了。

网友:
刷成v2后,还能再刷回lite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家难道在XP系统下就没法刷了吗?

我的刷成功了…比原来稳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成功了…比原来稳多了

怎么刷的,求教。稳定吗???

网友D:
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刷的,求教。稳定吗???

http://大疆.com/?p=41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求教程、

http://大疆.com/?p=4113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升级好了,太简单了,只要电脑系统没问题,打开升级的软件,会出现一个窗口,不管他,然后飞控接电脑,打开LITE调参软件,点升级项,等待几秒会出现升级的提示,按提示升级就好了,超级简单啊!

网友:
低调点行不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升级好了,太简单了,只要电脑系统没问题,打开升级的软件,会出现一个窗口,不管他,然后飞控接电脑,打开 ...

我点了升级,等了半天都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新版lite

网友:
你把破解的那个软件关掉了吧???那个不要关掉

网友F:
不好意思 小弟打開軟件他只出現這樣的畫面 要如何解決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点了升级,等了半天都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新版lite

破解软件打开后不要关,直接再打开LITE的调参软件。过几秒就会有提示了!升级要是失败也没关系,再次升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 小弟打開軟件他只出現這樣的畫面 要如何解決 謝謝!

我是换了一台电脑就没有这个提示了。你换个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