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V977

楼主(2015-01-07):
大家好,请教下V977可以用什么直升机的配件。或改装。谢谢。

楼主:
我自己先顶一个吧。希望此帖子不要沉了。有知道的请来告诉下,感激不尽了。谢谢。

网友A:
澄星 6050部分配件977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澄星 6050部分配件977可用

好的,谢谢你了,有空就去看看。

网友:
最好还是保持原装吧,我以前的帖子里还提到换6050的部分配件,后来发现6050的经精度太差劲了,中联同心度太低,插上主轴肉眼都能看出来歪歪的,十字盘也是,运转时三个连杆来回晃,比原厂严重的多,而且阻力大,桨夹什么的没有试。
6050的球头比977的大,某些地方的球头如果滴502加大球头也会对螺距精度造成影响,比如两只桨的螺距有微小差别,虽然看不出双桨,但是影响操控,特别是高速航线时会不停点头,3D练习时正负螺距切换过程中也会点头,导致定不住,发漂。
我已经打算换回原装了,还有加长舵机臂目前来看也是弊大于利的,毕竟自己diy的精度太差,舵臂长度不一,拉杆孔太紧会导致舵机阻力大点头(严重时可导致接收机重启),甚至舵机电流太大也可导致接收机重启,太松也不好,虚位太大也会导致机身不稳。,同样也会轻微点头。
个人经历,供参考。

网友:
买过2个6050的十字盘组件,一句话:不合适。

网友:
6050部分配件,不过最好还是用原装的。
原装大齿总他妈扫齿!

网友:
不要考虑那么多了,原厂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