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副翼模仿襟翼的功能

楼主(2015-01-07):
觉得这些个问题与固定翼版近些
用副翼模仿襟翼的功能
本贴是三个问题,“副翼模仿襟翼”、“混控设置”、和“G7模拟器此时可能有BUG”,请各位帮我看看技术和思路以及配置是否正确。
1.       副翼模仿襟翼
固定翼在降落时,通过放下襟翼能增加机翼升力而使机头抬高,使机体倾斜度加大,得到更多的空气阻力,使降落的速度变慢,滑行距离变短,当然也会增加控制难度。
副翼通常在机翼的翼尖,襟翼位于翼根。
对于塞斯纳教练机,通常没有襟翼,但又想得到襟翼的效果。应该是可以通过混控来实现这个功能。
即通过模式开关,将两块副翼同时打到最低就实现了襟翼的功能。
上述思路的描述应该没问题吧?
2.       混控设置
通常副翼是两个舵机用Y线或混控来实现方向反向,要实现此功能必须将它们分开。手头虽然没有真机但有模拟器,应该是一样的效果。
我手头是D10控,刷Deviation固件。
a)       在副翼(通道2)额外增加一个混控,输入为副翼、开关为FMODE1、曲线为固定、作用为附加、比例为100、其他参数默认不改。
b)       在通道6增加混控,共二个混控。
第一个混控:输入为副翼、开关为无、曲线为等比例、作用为替换。通道2与通道6的输出值应为互反,即实现Y线的功能。
第二个混控:输入为副翼、开关为FMODE1、曲线为固定、作用为附加、比例为-100、其他参数默认不改。此-100与通道2的100需根据舵机的正反向来定是否互换。
       在舵机监示器里能看到操作副翼时,能看到通道2和通道6能同时动作,其值是互反的。
       请教上述混控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吧?在真机的使用上应该是可正常发挥作用的。
3.       G7模拟器的配置
选择NexSTAR教练机,编辑飞机参数。
选择”Electronics电子设备“下的”Servos舵机”,增加一个舵机,并将原有的副翼改个名字能示区分。如下图。
左副翼对应通道1.

右副翼对应通道6

遥控器里通道的配置如下图,也就是一一对应各自的通道。

根据以上的配置,拨动模式开关到1的位置时,可以看到飞机的两个副翼都同时放到了最低。
副翼初始位置图

放下副翼后的图

通过查看遥控器的舵机监视器、编辑飞机参数时舵机的实时参数,都能确定两个副翼都是最低位置的值了。
实际飞行的效果
切换到飞行模式1后,飞机向左侧飞。
符合上图中遥控器副翼杆位置时的飞行方向,但不符合副翼所在位置的应得到的飞行方向。
这应算是G7软件的BUG吧?
实际版本为G7.50.011最新版

网友A:
襟副翼混控,我用天7在我的小猎鹰上试过了,速度会慢,但是低头严重,不是抬头。不知道gif图片你能不能看

网友B:
我原来的混控设置是副翼同时放下当襟翼后就不能当副翼操作了,只能用方向舵控制方向,现在增加了混控,同时放下后还同时具有襟翼功能,但是实际效果还未知

网友:
可以再加一个升降舵混控来配平

网友C:
襟副翼的功能,很多控本来就有,D10上选择机翼类型为襟副翼即可。我的塞斯纳就是这样连接的,两个副翼舵机一个接副翼通道,一个接襟翼通道。

网友:
襟翼打开后稍微拉点升降应该不会低头太严重。。别拉多 拉多直接翻了

网友D:
模拟器毕竟功能有限,不一定支持襟副翼混控,不必纠结

网友E:
作用不大,而且还不好操控,试过的人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襟副翼混控,我用天7在我的小猎鹰上试过了,速度会慢,但是低头严重,不是抬头。不知道gif图片你能不能看
...

不知你是不是设置错了,襟翼放下后,从理论上和软件模拟上,都是升力提高
机头应该是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混控设置是副翼同时放下当襟翼后就不能当副翼操作了,只能用方向舵控制方向,现在增加了混控,同时 ...

当襟翼后不能再控制副翼,我也遇到了
但是修改了混控的配置后(从替换改为附加)就可继续用副翼控制方向了

就是单独操控副翼的优先级高于混控对副翼的操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襟副翼混控,我用天7在我的小猎鹰上试过了,速度会慢,但是低头严重,不是抬头。不知道gif图片你能不能看
...

不低头反而还不正常,你想想,你们的把手放重心后猛的一抬是低头还是抬头,要设混控的,尾巴要翘一点,模拟器里是已经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襟副翼的功能,很多控本来就有,D10上选择机翼类型为襟副翼即可。我的塞斯纳就是这样连接的,两个副翼舵机 ...

呵呵,谢谢提醒。再翻了下说明书,还真是有这个功能
但是,并没有说,怎么开启这个功能啊?
所以说官方的说明书真是烂,如何如何操用那么多废话
功能是怎样,原理是如何,怎么接线,相关的情况补充,一点也舍不得多给几个字

不过,也算是计划放弃原厂固件,通过混控也实现了相同的功能。
自行摸索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
很好的想法,在自制控里面去实现你的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低头反而还不正常,你想想,你们的把手放重心后猛的一抬是低头还是抬头,要设混控的,尾巴要翘一点,模 ...

仔细看了你说的话,

“手放重心后”,那机翼在重心的靠近机头方向还是尾翼方向?

不确定你的情况,如果襟翼放下,机头是低头
那机翼应该是在重心与尾翼的区间。
这样才符合你的说法。

模拟器里塞斯纳和真实的飞机都是抬头

好不容易找了张真机图,
这是在航母着舰的降落过程,襟翼放下了,机头是抬起的

我认为襟翼放下,机头低下是不正常的。
通过调整尾翼再把机头抬起来,这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毕竟功能有限,不一定支持襟副翼混控,不必纠结

呵呵,改天有时间,再试凤凰,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用不大,而且还不好操控,试过的人飘过

对模型飞机确实作用不大,毕竟重量轻,滑跑距离不会太长

但看着过瘾啊

把副翼放下后,整机下滑速度明显慢些,机头抬起,很有真机感觉啊

虽然两秒后侧翻(可能是模拟器的问题)

网友G:
唉,这样的慢速机,要副翼干嘛用?

网友:
这两天正在折腾这个功能,很有意思。

起飞降落距离更短,速度更慢,姿态更好看 呵呵

futaba的控上自带襟翼副翼混控

飞机模式设2副翼 2襟翼

副翼舵机插在襟翼通道上就ok了

网友H:
放下襟翼 飞机会抬头 可通过升降混控解决

调好后不会引起飞机姿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下襟翼 飞机会抬头 可通过升降混控解决

调好后不会引起飞机姿态变化

我觉得应是尽量大的保持机头抬起,但也应有个能安全降落的程度。

再辅助靠尾翼下压机头,应该会是更安全,压着风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这样的慢速机,要副翼干嘛用?

贵在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模型飞机确实作用不大,毕竟重量轻,滑跑距离不会太长

但看着过瘾啊

用襟翼主要还得看机型,我的飞机起飞重量大概2公斤,就为了降落距离短点就把副翼当襟翼用,但效果真不明显,可能飞机速度不够快,舵效不明显,而且打下来后,飞机要左右打副翼平衡时,发现和没副翼差不多,基本上平衡不了,后来才干脆把这功能取消掉

网友:
襟副翼只有当副翼贯通整个机翼长度时(副翼从机翼最外侧一直通到机身处)才有一定作用,对于副翼只在机翼外侧的机型比如战斗机,襟副翼不但用处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带来失速

网友:
這帖子幫你加了不少分,不要沈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你是不是设置错了,襟翼放下后,从理论上和软件模拟上,都是升力提高
机头应该是上升的

不知道啊,反正我打开襟翼,是两个副翼都向下嘛,同时又不影响副翼的控制,但是再空中,我打开,就低头,要拉升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低头反而还不正常,你想想,你们的把手放重心后猛的一抬是低头还是抬头,要设混控的,尾巴要翘一点,模 ...

副翼在飞机重心后面,打开襟翼,有点升降舵的作用了应该,但是我的设置是:反正我打开襟翼,是两个副翼都向下嘛,同时又不影响副翼的控制,但是再空中,我打开,就低头,要拉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的混控设置是副翼同时放下当襟翼后就不能当副翼操作了,只能用方向舵控制方向,现在增加了混控,同时 ...

我的放下襟翼还可以控制副翼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副翼在飞机重心后面,打开襟翼,有点升降舵的作用了应该,但是我的设置是:反正我打开襟翼,是两个副翼都 ...

这是正常的,打了襟翼其实是有点推杆的作用的,升降舵要调个混控向上拉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你说的话,

“手放重心后”,那机翼在重心的靠近机头方向还是尾翼方向?

就是打襟翼时要设个混控拉点升降舵,真飞机是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是正常的,打了襟翼其实是有点推杆的作用的,升降舵要调个混控向上拉一点

我是天7不知道怎么调了,飞机不大,效果不明显,干脆就没搞了

网友:
襟翼打開,機頭會向下要補回一點升舵,我經常用(用Futaba 控設AIRBRAKE),不過我覺得如果是小機子作用不大,大機比較理想.

网友:
飞机太小了用处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天7不知道怎么调了,飞机不大,效果不明显,干脆就没搞了

我调的比较复杂,1到7(也可以换成别的,我觉得7方便一点,按开关时让一边往下)   6到7(按开关时让另一边往下) 1到6(副翼的作用 )7到2(升降襟翼混控,也可以不用,就是要拉点舵)

网友:
放襟翼低头抬头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吧,要看机翼翼玄宽度的,如升降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