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折腾,小雕实现变频开停、调速软件控制

楼主(2015-01-07):
小雕做好了,基本的机械、电气弄好了, 可以开雕小东西了,但主轴还是要手动启停、调速。兴奋了没几天,又发现一直盯着机器干活,并要经常看看其有没有干完,真是太麻烦了。于是又了新的折腾项目。要实现:
1、主轴启动,水泵同时启动,主轴停,水泵停。这个已经实现了,在这里就不作重点介绍了,到时放张图说明一下就OK了。
2、可用Mach3控制变频,可调速,干完活,可停止。这个功能可分为二部分,是本贴主要内容,需要大家帮助。
2.1:Mach3控制变频器启停;
2.2:调速部分。
下面就开始展开。
被充说明一下,本贴参考了X机器同学的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634,致敬!感谢!

楼主:
电气控制箱的总体图:

关于水泵的启停,初见图中的说明。
因变频器有一个输出继电器,是一个开关量。可以设置成主轴启动时,闭合;主轴停止时,关闭。所以可以利用这个自动启停水泵。因为变频上的继电器功率较小,而我以后准备还同步启停风机,所以就另设计一个模块,通过继电器的开停控制220V电源输出。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想想就明白了。

楼主:
2.1:Mach3控制变频器启停。
简单的说,就是利用MACH3控制板上的主轴继电器就可以。如果你的控制板上有这个继电器的,这部分就可以略了。我的没有,因此只能自已设计一个小电路了。
MACH3软件通过并口电平信号输出控制CNC动作,因此,不管CNC控制板是否支持,只要引出并口的端口,就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我的板子上是调速信号(PWM)与继电器共用一个并口位:P1,所以要达到控制主轴开停并调速的目的,必须另找方法。

考虑良久,在最小破坏的情况下,利用控制5轴方向的端口P17控制继电器最为合理。
1、MACH3软件设置,如图,所设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设置的是输出信号,而不是输入,别弄错了。

这样设好了,就可以测试了,设一个主轴转速,点击启动主轴了,应该P17就会输出高电平了。
2、电路:

J1接P17和地;J2接12V电源,J3是开关量,只要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口,就可以控制变频开停了。当然变频器需要根据说明设置端子控制,要正确接线才行。
说明一下,光耦用的是PC817,三极管用是9012,为了测试,只好对付一下了。

楼主:
2.2:主轴调速,这个就有点麻烦了,而且有些地方我也不明白。明确的说,我是第一次进行电路设计,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以后还要做PCB,呵呵……,太有挑战了。
根据X机器同学的建议,我考虑利用MACH3软件输出的PWM信号进行变频器频率控制。当然,要首先将PWM占空比信号转为电压模拟信号(0-10V)才能控制变频器。
电路如下:

基本原理(对我来说可以费了不少劲才基本搞明白,但还有些问题,需要专家帮助 ):J2接12V电源;J1接P1输出的PWM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利用R3、C4积分电路,生成模拟电压;再输入LM358的A部放大到0-10V;最后再利用B部降低输出内阻,形成0-10V的模拟电压,作为变频器调速的电压信号。
经过仿真,电路没有问题了。
再用面包板装了个电路,上机测试:

楼主:
来问题了。
接上后,经过调节电阻,主轴转速为24000转,即PWM占空比为100%时,输出电压为10V。
然后,分别用100%,75%、50%、25%、0%速度测试输出电压,如下图:

从中可以看出,
1、100%转速输出为10V,符合预期;
2、75%转速输出为7.76V,而不是预想的7.5V
3、50%转速输出为5.33V,而不是预想的5V
4、25%转速输出为2.77V,而不是预想的2.5V
5、0转速输出为0V,符合预期。
这也就说明转换不是线性的(后来也用数字表测试过,PWM信号输出直接测量基本为线性(这个可能也有问题),分别为4.71、3.55、2.36、1.18、0V,当然也用了)。
而且随着脉宽调制基数的增加,中间的偏离更大。以上测试条件为脉宽调制基数为50。
整理一下:

虽然调速也不一定要非常精确,但这样必竟不是很完美,如能更准确些,就更好了。
各位帮助看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电子水平实在太业余了,弄不明白了,请各位大师指导!究竟是MACH3输出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好高深,帮顶学习一下!

网友(2015-02-08):
这帖子怎麽能沉我顶

网友:
学习了,等LZ搞好也学着搞一套

网友:
mach3不能在软件里控制主轴转速?

网友:
这里高手不多。记得一个电工网站,专门做这个电路的----忘了。那里全是高手。包括实验步骤一清二白。包括故障现象。处理方法全有。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