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2D、遇到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1-07):
H3-2D 云台连接GCU,给GCU上电,云台电机无力,还在那吱吱响无法增稳,有高手遇到过没! 云台后面灯正常亮

网友:
装狗3没

网友:
别没装狗

网友A:
连飞控没.................

网友B:
少装什么东西了?

楼主:
装了,其他正常,就是电机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飞控没.................

标准板需要装飞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装什么东西了?

没啊!就gcu加云台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要街飞控的

网友C:
GCU需要接到飞控的CAN口上滴。。。

楼主:
为啥手里的H3-3D 直接连接GCU 上电就可以工作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啥手里的H3-3D 直接连接GCU 上电就可以工作呢!

可以工作?效果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CU需要接到飞控的CAN口上滴。。。

谢谢!以前精灵直接插上就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工作?效果如何呢?

不接飞控只是 歪脖子。其他都好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精灵直接插上就好。。不懂。

精灵2的主板集成了GCU与飞控连接,所以插上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2的主板集成了GCU与飞控连接,所以插上就能用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工作?效果如何呢?

要是遇到歪脖子 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遇到歪脖子 怎么处理呢!

这就是没有接飞控或飞控接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