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池可以做控电么 前辈们!!!

楼主(2015-01-07):
有一块 11.1v 1800mAh 20c 的直升机上的
电池
可以做
遥控器
的电源么!!谢谢了

网友A:
注意别上去就插 前面要加个降压模块 要不会烧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别上去就插 前面要加个降压模块 要不会烧控
我的是 d10 控 还要加降压模块么

网友B:
塞得进去就行

网友C:
直接塞上用就行,我也是D10,一直用的废动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