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个2.4G功放,效果不好,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5-01-07):
上次crazyboyyy大神发了个帖子,三折价格DIY2.4G遥控增程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903&extra=page%3D1

刚好愁D10白色版几百米就失控,看了帖子就买了零件,自己做了个2.4功放,接1s电

渣焊工,轻喷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焊好了,白色D10天线可以拆下来,把原装天线拆下来,接上功放,再把原装天线接到功放上,上电,看看飞机能飞多远,可是效果还不如直接接天线,飞了没有200M,就失控自动返航了

上电后,开控,功放的蓝色LED灯会亮,关控LED灭

焊接的时候天线接插座的中间一个脚和其他脚都是断开的,其他四个角连的地线

连接控的图如下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等待大神

网友A:
对此深表遗憾,我也是收了个二手功放拆了看看而已. 还没实际拉锯测试. 可能原因:供电标准是5v,没有加电源除的电容.周末我试试我这个

网友B:
看我这样分析:你不加功放都有几百米,加功放反而200不到失控,说明2.4g信号没有被放大,进一步说明可能天线或者接头焊接有问题,个人意见。我怎么看都好像看到粘在一起了?

网友C:
应该是供电电压不够,高频的设备对电压很敏感的。

网友:
天线是不是焊的短路了,我的还在路上,也是白D10也是几百米失控才买了功放

网友D:
别人做好的有改功放程序,不能这么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做好的有改功放程序,不能这么直接用

这模块里还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此深表遗憾,我也是收了个二手功放拆了看看而已. 还没实际拉锯测试. 可能原因:供电标准是5v,没有加电源 ...

等你好消息,过两天焊到USB上从充电宝上取电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这样分析:你不加功放都有几百米,加功放反而200不到失控,说明2.4g信号没有被放大,进一步说明可能天线 ...

开始我也是这么怀疑,后来用万用表试了试,中间的插头和周围的4个插头是没有连上的,应该没有短接

网友E:
原来就是几百米失控的话,是不是频点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供电电压不够,高频的设备对电压很敏感的。

改天试试用USB接充电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就是几百米失控的话,是不是频点不准啊

如果是频点不准的话,怎么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做好的有改功放程序,不能这么直接用

你的上家回复的?放大器也要程序控制?

网友F:
LZ的焊接技术不是一般的差!!!
求2.4G功放模组,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焊接技术不是一般的差!!!
求2.4G功放模组,购买链接???

看上一个帖子,某宝搜关键字

网友G:
1s电电压不足,此功放供电电压是5V,应该稳定供电电压。还有焊工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1s电电压不足,此功放供电电压是5V,应该稳定供电电压。还有焊工不敢恭维。。。。。

自学成才,渣焊工,

改天焊USB接充电宝试试看

网友:
持续关注中。我的也是d10

网友:
我也是d10 最远飞过500米失控..有时候200多米就失控..可惜是黑色的...没办法了....

网友:
电源改为2S或3S电池,连接3A5V稳压器稳压后供电,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上一个帖子,某宝搜关键字

托LZ的福,已经购买了!!

网友H:
唉……省钱也有个限度,我用这个内置D10,2.5km……关键是线都有现成的,扭上就是

网友:
功放,对穿透力加强了,要想远距离还得从天线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省钱也有个限度,我用这个内置D10,2.5km……关键是线都有现成的,扭上就是

接的是多少的电?

网友H:
配合3元钱的DC-DC模块,5V3A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配合3元钱的DC-DC模块,5V3A供电

我这个过两天接5V电试试看

网友I:
高频的东西,焊接很重要。本来功放才多大放大效果,随便衰减个3db功率就是减半,总之高频的世界,很不一样。最近在学通讯,接触了一点皮毛,略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频的东西,焊接很重要。本来功放才多大放大效果,随便衰减个3db功率就是减半,总之高频的世界,很不一样 ...

渣焊接满脸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渣焊接满脸都是泪啊

高频电路对焊点,馈线长度,品质要求可不是一般的高。这些不行,也许放大的还不如衰减的多。。。

网友:
楼主试一下用5V供电,再测试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就是几百米失控的话,是不是频点不准啊

请问那家的2..4g控能手动调节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唉……省钱也有个限度,我用这个内置D10,2.5km……关键是线都有现成的,扭上就是

加了才2.5km看来提升有限啊。不过对于黑色d10的话,距离是翻2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唉……省钱也有个限度,我用这个内置D10,2.5km……关键是线都有现成的,扭上就是

这个好用吗?

网友:
这个功放真的有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