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升级某固件穿越测试(有关于油门操作变化的说明)

楼主(2015-01-07):
载机是F450,LITE刷某固件后的感觉是姿态模式下首次通电起飞往一边偏的问题没有了,手动模式没什么感觉,试了高速与大角度倾斜,没什么问题。相对于lite的设置软件,v2的软件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飞行状态通道设置可直接指定返航模式,lite不行。有NAZA LITE的朋友可考虑刷机。关于油门低于50%不会有反应,高于50%才能起飞,V2的新固件是这样的,只有手动模式才能完全响应遥控器油门,可参考以下官网中的视频
http://www.dji.com/cn/product/naza-m-v2

网友:
放假去试试看

网友A:
我刷了,感觉比LITE稳。
但是油门行程没校准,要推到60%才飞的起,飞起来就一直上升,必须减油门

网友:
刷成V2了吧

网友:
请问楼主视频里是什么模式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感觉比LITE稳。
但是油门行程没校准,要推到60%才飞的起,飞起来就一直上升,必须减油门

我还以我的设置有问题,我也是60才能飞起来
飞起来一直升,需要往下拉油门 。其他还好  比LITE稳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感觉比LITE稳。
但是油门行程没校准,要推到60%才飞的起,飞起来就一直上升,必须减油门

油门过50起飞,我的也是这样,不过飞起来很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我的设置有问题,我也是60才能飞起来
飞起来一直升,需要往下拉油门 。其他还好  比LITE稳当多 ...

我校油门行程了 ,不管用

网友:
我也校准了油门,呵呵~~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网友:
上下配置,和感度,还有机机图片呗。穿的不错,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校油门行程了 ,不管用

在软件中校正下遥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软件中校正下遥控器就可以了

校正油门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C:
校准了也没有用 还是一样 油门55%的时候 可以看见电机慢慢加速 直到离地 50%以下 推油门  电机是匀速的没有任何反应   另外 提示要高级校准 但是提示主控温度高 要冷却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了也没有用 还是一样 油门55%的时候 可以看见电机慢慢加速 直到离地 50%以下 推油门  电机是匀速的没有 ...

naza姿态及gps模式本来就是油门50%左右才会启动飞起,
不过确实比以前的固件油门要多加点才会起飞,手动模式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姿态及gps模式本来就是油门50%左右才会启动飞起,
不过确实比以前的固件油门要多加点才会起飞,手动 ...

具体气压定高还有用吗?还能定高度吗?60油门飞起又要拉回50油门定高是这样吗?

网友:
和你一样,垂直起飞是最明显的区别,和我v2的精灵一样起飞...美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姿态及gps模式本来就是油门50%左右才会启动飞起,
不过确实比以前的固件油门要多加点才会起飞,手动 ...

我当然知道是50以上才会起飞 没有看见我描述么   50以下油门 原版固件电机是有响应的 随着油门大小而大小   刷过V2后 50以下 电机就保持在怠速转速  不论怎么推油门 转速都不会变  超过50后 油门到55左右不动  这时候 电机开始慢慢加速 直至离地   原版V2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估计还是固件匹配有问题

网友:
关于油门在50%以下 为何无加速的解答 这是新的摇杆起飞方式,大家看下V2的特性,50%油门飞机不起飞,超过50就上升,降回50油门就悬停,看下官网V2有介绍的,还有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