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另类平板天线开箱

楼主(2015-01-07):
今天拿到新的鹰眼平板天线,第一时间发个开箱照,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各位有用。
说这天线另类,是因为这天线的设计很奇怪,不仅外形更轻巧,关键是它信号的接收方向与常规平板也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常规平板天线信号接收最好的地方是垂直于平板正面方向,而这个天线信号最好的方向居然是和天线在一个平面上(平板上有一个箭头,指示信号最好的方向)。
为什么这样设计?其实技术上的东西我也不懂,但这个天线相对传统平板肯定有很大的性能提升。
根据资料介绍,这是台湾团队设计的背射天线,号称使用了雷达级板材。
这样的设计一是接收信号角度更广,有效接收角度达到180度。这就意味着用两个鹰眼平板加上分集接收就可以实现信号全覆盖。
     二是接收信号增益更大,传统的平板为9DB,鹰眼的天线达到12DB,可见鹰眼天线在提供更大的接收角度的同时增加了信号强度。
     三是体积和重量更加轻巧,平板面积仅为常规天线1/2大小,重量仅25克,也比常规平板轻了7克。

毕竟是开箱贴,没有作更多的测试,具体的东西等使用后才能有一个比较。

网友A:
我只想问:为什么我没有?

网友:
不懂FP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问:为什么我没有?

我问谁啊

网友:
效果在好也不相信 除非送我一个

网友B:
确实奇怪,理论上平板的都是水平极化的,不怎么可能是垂直极化啊。期待指向性的测试结果。

网友:
其实就是摩萨天线,矩形天线

网友:
拆开呗3

网友:
小形八木天線

网友:
理论上不可能,请楼主做个测试,用数据来说事。

网友C:
坐等测试贴,如真像楼主说的效果那么好,老刘会果断地换一个。

网友:
等待测试帖子

网友:
我插,刚买鹰眼

网友D:
拆一个看看 要是我拿到的话 先拆开看看才是我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一个看看 要是我拿到的话 先拆开看看才是我风格

好像是胶粘牢的,刚才试了下,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测试贴,如真像楼主说的效果那么好,老刘会果断地换一个。

还是看现场试验吧,我也很期待它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问:为什么我没有?

因为你是钓爷。

网友E:
如果是八木天线,那指向性太强,要不要搞个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八木天线,那指向性太强,要不要搞个跟踪?

估计不是八木,这个覆盖范围达到180度,不需要用跟踪啊。

网友:
期待测试报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不是八木,这个覆盖范围达到180度,不需要用跟踪啊。

等待你的对比测试。。。我也有你那3螺丝的平板天线,外观太山寨了,想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你的对比测试。。。我也有你那3螺丝的平板天线,外观太山寨了,想换掉它

这3颗螺丝的平板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外形和重量需要改进。如果鹰眼能实现180度覆盖的同时达到12DB,真的是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奇怪,理论上平板的都是水平极化的,不怎么可能是垂直极化啊。期待指向性的测试结果。

查证了一下,这个叫背射天线,你看这个天线中间有一块金属板没?那个其实是天线的反射面。

网友F:
真的无语了,商家怎么吹你都相信?他的专用知识可能还没有你丰富!再者,就一个天线,怎么又扯到分集接收上去了,你确定你真的懂得什么是“分集接收”?可以肯定的说,模友中没几个真正理解”分集接收“!
什么是高增益天线?它的原理是什么?高增益天线有何特性和种类?很多爱好者已经讨论过了(这方面我是专业),这里不累述。从你拆开天线的一边看,不就是普通的平板天线吗!它能超过5DBi?反正你们也没有专用知识,更没有专用仪器测量,商家怎么吹,你们都跟着抬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无语了,商家怎么吹你都相信?他的专用知识可能还没有你丰富!再者,就一个天线,怎么又扯到分集接收上 ...

这里已经解释了是背射天线,不是常规的天线,你的专业仅限于平板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已经解释了是背射天线,不是常规的天线,你的专业仅限于平板吗?

干了30多年无线通信,就没有听说过”背射天线“!,是你发明的名词?天线的程式在FCC登记时,有棒状、八木、抛物面......,就是没有你说的”背射“,你都知道天线的背面有一个反射面了,怎么还相信商家标的天线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了30多年无线通信,就没有听说过”背射天线“!,是你发明的名词?天线的程式在FCC登记时,有棒状、八 ...

我 只是一个用户,真的没办法给你解释技术上的问题,具体的让我们测试才能告诉你。另外我没听说过的多了,你就这么坚持地认为天线技术就只能受限于传统的结构和方式吗,就不能有所创新和发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了30多年无线通信,就没有听说过”背射天线“!,是你发明的名词?天线的程式在FCC登记时,有棒状、八 ...

百度一下,有背射天线的。http://wapbaike.baidu.com/view/43104.htm?sublemmaid=12978479&ref=wise&bd_source_light=1701851

网友:
给大伙普及一下”高频“无线电的一些基础知道:
一、不要以对直流电的理解来看待”高频“无线电波。几乎所有的电子电路设计,除了直流电路设计(为了半导体的工作点)外,都要画(设计)等效的”交流电路原理图“,只有纯直流电路不用考虑(如充电电路)。在等效的交流电路里,电感是”隔交流、通直流“的;电容相反。随着频率的增高,电感、电容的做用越来越”敏感“, 到了微波段,甚至要考虑周遭因素存在的”等效电容、电感“,甚至一根镀银、镀金线都是电感,我们日常中很多的绝缘体(如云母、陶瓷等)都成了电容,对微波而言就是”良导体“(频率越高,”导电“性能越好)。
二、天线增益的增加,都是通过有源振子”谐振“感应无线电波,再通过相位的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有源振子一定要谐振在使用的频率上,所以外形尺寸需要跟工作的频率通过计算得出;再通过移相位电路(当然要根据工作的频率计算)叠加而成;再要考虑的是天线的复合阻抗Z,Z=R+jr,后面的虚数计算非常麻烦,但就是这个计算是我们重点考虑的对象,这里不累述;即使多个有源振子谐振后,通过相位叠加,还得计算出它们叠加后的复合阻抗Z是否与我们的电路一致,在无线广播中,Z=75欧姆、无线通信Z=50欧姆,二种不能混同,就是市场上买的电视用电缆、插头等,不能跟通信混用。
三、高频电磁波在导体中传输的特性与直流电有很大差异,它们呈现三角函数式的传输特性,到了”负载“的末端,如果负载阻抗不匹配,部分或全部的反射回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发射机天线不匹配,会烧发射机功放。接收机逆向推理。
四、八木天线的原理,其是通过反射振子和引向振子的相位差,(间隔和长度要根据工作频率计算)在有源振子上叠加感应信号,有源振子计算方法一样,但其输出的是平衡信号,要通过转换才能使用......
五、衰减,无线电波传输,通过相位变换;平衡、阻抗转换;电缆传输、接插头等都会有损耗,频率越高、电缆越细损耗越大......;
六、天线波瓣、半功率夹角、天线矩阵、天线极化......
七、天线架设,物体对波瓣影响......

网友:
建议读一下八木天线、抛物面天线的原理。

网友F:
双(多)天线接收和分集接收是二个概念,什么是“分集接收”?这里不是看低爱好者,“分集接收”有什么要求?造价?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其构成方框原理图,以为多一个天线就“分集接收”,试问一下,如果另一个天线接收的信号相位与宿主天线不同怎么办?甚至一个天线收到信噪比更低的信号如果处理?如何判别?如何切换?“分集接收”需要一套信号处理、信噪比判别、天线切换电路......
一些爱好者甚至将“分集接收”想象成天线信号合成,估计是电视里的军事题材看多了,雷达使用的天线技术叫天线阵列,又是另外一个概念,这里不讨论了。
再,楼主想讲的可能是短背天线,可发的图片是是低劣的平板天线。短背天线是抛物面天线的一种变形,读一下网上的相关文献,不过90%的文献都是照葫芦画瓢,表达(翻译)的不全面不说,一些理论恐怕作者都一知半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双(多)天线接收和分集接收是二个概念,什么是“分集接收”?这里不是看低爱好者,“分集接收”有什么要求 ...

是说左边那个劣质还是右边那个劣质?

网友:
低劣平板天线是左边的,右边的天线没有拆开,没有外形尺寸标注、没有电性能参数,更不知道是那个频段的;天线的前向是那边?如果是短背天线,有源振子好像指向照片的反面吧?只是从那个箭头标注的飞机一眼看出是为FPV爱好者定做的(别是模型商自制吧?),上仪表测试过定量性能指标吗?别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双(多)天线接收和分集接收是二个概念,什么是“分集接收”?这里不是看低爱好者,“分集接收”有什么要求 ...

“分集接收”不是分天线,是分多个接收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分集接收”不是分天线,是分多个接收机。

是的,分集接收是至少二个以上射频通道单元对天线端下来的信号进行处理,检测出其中那个天线端下来的信号强(信噪比高),然后由判别电路切换到这个通道工作。所以,几乎都使用定向天线指向不同的方向,我们用的蜂窝通信系统(手机)基站采用就是此技术。
你照片上的东西看不出是使用分集接收,不是有二个天线就是分集接收,2.4G的遥控接收机有些就是二个天线,只是天线采用平衡输入方式而已。
再告诉你一个专业知识,就是对彩色全电视信号的信噪比检测的设备非常复杂和昂贵,30多年前老师告诉我,广播级的仪器检测的方法是对全电视信号的同步头部分进行分离检测,仪器的价格也非常贵。

网友H:
看你的图,你的飞机在头顶后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图,你的飞机在头顶后方?

他的图中安装,信号做好的方向在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图,你的飞机在头顶后方?

不仔细看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他的图中安装,信号做好的方向在前方

是呀,小八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3颗螺丝的平板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外形和重量需要改进。如果鹰眼能实现180度覆盖的同时达到12DB, ...

话说哪边向前啊?

楼主:
你看我拍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箭头,指的飞机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拍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箭头,指的飞机的方向。

嗯哪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是的,分集接收是至少二个以上射频通道单元对天线端下来的信号进行处理,检测出其中那个天线端下来的信号 ...

问下,我拆过鹰眼的显示器,里面是两个接收模块,并且是根据信号强度进行切换的,这算分集接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问下,我拆过鹰眼的显示器,里面是两个接收模块,并且是根据信号强度进行切换的,这算分集接收吗?

方便把照片传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便把照片传给我看看。

等回家了给你拍下吧,现在在外地呢。

网友K:
背射,雷达都是忽悠

天线是接收的,雷达功率可大了,还发射同时接收呢。

天线就像灯泡前面的聚光片,你db大了,光强了,只能靠缩小辐射角度来实现。

我看像是个槽型天线,但是振子在侧面,又不像。八木需要很多级的,这个太短了,貌似里面就是个长方形的振子,和底板垂直,但是极化又在侧面,不接。。呵呵

史密斯图都木有的天线,我是不会用的,。。

网友:
不拆开来怎么知道结构怎么样,说不定就是个样子货

网友:
为啥不实际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呢?上一段对比录像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背射,雷达都是忽悠

天线是接收的,雷达功率可大了,还发射同时接收呢。

db强的天线就是一级级叠加起来的吧,你看天线内部的结构,23db就是N个14db的结构叠加

网友K:
引用 网友I:
db强的天线就是一级级叠加起来的吧,你看天线内部的结构,23db就是N个14db的结构叠加

不能说是多少db的叠加吧。。。是叠加的方式聚光效果更强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不能说是多少db的叠加吧。。。是叠加的方式聚光效果更强吧。。。

这是23db的,14db那种小平板,看起来就是里面切了一块。当然会有一点区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是23db的,14db那种小平板,看起来就是里面切了一块。当然会有一点区别

这个是微带天线矩阵了哦,,23db需要at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微带天线矩阵了哦,,23db需要att了。。

人肉型AAT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你说的很对,就是5.8G的小八木,做成对数周期。

网友:
这就是个4单元(呵呵呵,假设用,别误解)八木天线,最后的一个单元就是反射器,前两个单元是引向器,由于引向器才2单元,角度可以做得比较大。图中的14DB的平板,上两层也是引向器,原理一样。平板的缺点是体积大,没有外壳包装、震动后参数不稳定。

网友:
这种天线使用上又叫端射天线,天线平置,头部地方是辐射方向,增益不太高,效果比之以前的11dBI黑色平板,还要差很多。没什马出彩地方,端射使用也不太方便

网友L(2015-07-05):
引用 楼主:
这3颗螺丝的平板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外形和重量需要改进。如果鹰眼能实现180度覆盖的同时达到12DB, ...

定向天线的原理就是把天线辐射集中到一定角度内,角度大了必然增益小,角度小了必然增益高,没有增益高角度大的天线

网友(2015-12-30):
刚买了一个,昨晚试了,结论——垃圾